[FAQ] gpio做输入 读取状态异常

楼主(2025-09-24):
大家好,首次发帖。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在HC32F452中 ,PB10(对应GPIO1)配置为输入,默认高电平,外部上拉到vcc ,vcc应该是3.3v ,实测3.2v左右, 调试发现竟然能进 if(GPIO_ReadInputPins(port,pin) == 0 )这个,GPIO_ReadInputPins读到状态0,这是为什么呀?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说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可能是GPIO配置问题,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PB10为输入模式

网友C(2025-10-24):
楼主,您可以尝试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观察PB10的波形,看看是否有明显的噪声或者干扰

网友D:
也有可能是GPIO端口的内部上拉电阻被启用了,导致读取到的电平状态不正确

网友E:
可能是GPIO配置的问题

网友F:
对楼主说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给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G:
可能是GPIO配置问题,确保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没有其他代码影响到GPIO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