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个关于GD32H759的 SPI+DMA 循环接收的BUG

楼主(2025-09-24):
, , ,
UP最近在用 GD32H759IMK6 进行开发,有个功能需要用到 SPI 的 DMA 循环接收功能,

经测试发现该芯片的 SPI 遇到 DMA 循环模式就会出问题。

具体问题现象是:
  当SPI发送了奇数字节(例如1字节)后,SPI 对应的循环 DMA 一旦产生回绕,就会在 DMA Buffer 首部多一个垃圾数据(内容一般为 0)
  此时统计发送和接收的字节数量,会发现接收的数量比发送多 1 个字节。

我已使用官方 Example 代码加以修改复现了该 BUG,并提交给 GD32 FAE 确认此事。(复现代码见附件)

由于手头没有其他型号的 GD32 MCU,目前还不清楚该 BUG 在其他型号上是否存在,坛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试一下。

#include "gd32h7xx.h"
#include "gd32h7xx_dma.h"
#include "gd32h7xx_gpio.h"
#include "gd32h7xx_spi.h"
//#include "gd32h759i_eval.h"
//#include "Utils.h" // TODO
#define DbgPrintf printf
#define Assert(x) while(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TODO: #pragma clang optimize off

#define  ARRAYSIZE         32
#define SET_SPI0_NSS_HIGH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define SET_SPI0_NSS_LOW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pi0_send_array[ARRAYSIZE] = {};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pi0_receive_array[ARRAYSIZE] = {};

static uint8_t g_TxCount;
static uint8_t g_RxCount;

ErrStatus memory_compare(uint8_t *src, uint8_t *dst, uint8_t length);
void cache_enable(void);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spi_config(void);

// 计算循环 DMA 的增量
static uint32_t GetCircularIncrease(uint32_t last, uint32_t curr)
{
        if (last <= curr)
        {
                // 增量区间数量
                return curr - last;
        }
        else
        {
                // 回绕情况, 尾部数量 + 首部数量
                return (ARRAYSIZE - last) + curr;
        }
}

static uint32_t SPIDMA_Tx()
{
        uint32_t periph = DMA0;
        dma_channel_enum channel = DMA_CH0;
        uint8_t *memAddr = spi0_send_array;
        // TODO: 发送 1 字节或者 2 字节
        uint32_t count = (rand() & 1) + 1;
        uint32_t i;

        // TODO: 生成用于测试的顺序数据
        for (i = 0; i < count; ++i)
        {
                // TODO: 使用非 0 的固定值
                memAddr[i] = 0x66;
        }
        // TODO: DCache commit
        //SCB_CleanDCache();

        // TODO: 内存同步
        __DSB();

        dma_channel_disable(periph, channel);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periph, channel, DMA_MEMORY_0, (uint32_t)memAddr);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periph, channel, count);
        dma_channel_enable(periph, channel);

        // SPI 开始传输
        spi_master_transfer_start(SPI0, SPI_TRANS_START);

        return count;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txTotal = 0;
        uint32_t rxTotal = 0;
        uint32_t rxLast = 0;
        uint32_t i, j;

        SCB_EnableICache();
        // TODO: 关闭 DCache, 排除缓存一致性问题
        SCB_DisableDCache();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rcu_config();
        /* configure GPIO */
        gpio_config();
        /* configure SPI */
        spi_config();
        /* configure DMA */
        dma_config();

        /* configure SPI current data number  */
        // TODO: SPI 使用无限循环发送模式
        spi_current_data_num_config(SPI0, 0);

        SET_SPI0_NSS_HIGH

        /* SPI enable */
        spi_enable(SPI0);

        SET_SPI0_NSS_LOW

        /* SPI DMA enable */
        spi_dma_enable(SPI0, SPI_DMA_RECEIVE);
        spi_dma_enable(SPI0, SPI_DMA_TRANSMIT);

        // TODO: 先发送 1 个字节
        txTotal += SPIDMA_Tx();

        // 循环收发
        for (j = 0; j < ARRAYSIZE * 1000; ++j)
        {
                uint32_t rxCurr;
                uint32_t rxInc;

                // TODO: 等待发送完毕
                if (dma_flag_get(DMA0, DMA_CH0, DMA_FLAG_FTF))
                {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0, DMA_FLAG_FTF);

                        // 发送完毕后继续发送, 直到发送一定次数后停止发送
                        if (j < 9999)
                        {
                                // 继续发送 1 个字节
                                txTotal += SPIDMA_Tx();
                        }
                }

                // 计算循环 DMA 的增量, 累计接收的字节数
                rxCurr = ARRAYSIZE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0, DMA_CH1);

                // 在接收 DMA 半满/全满时, 检查第一个字节是不是有问题
                if (dma_flag_get(DMA0, DMA_CH1, DMA_FLAG_HTF) ||
                        dma_flag_get(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FLAG_HTF);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TODO: 检测到数据有问题时打印
                        //if (spi0_receive_array[0] == 0)
                        {
                                DbgPrintf("!! Got, %02X\n", spi0_receive_array[0]);
                        }
                }

                rxInc = GetCircularIncrease(rxLast, rxCurr);
                rxLast = rxCurr;

                rxTotal += rxInc;

                //DbgPrintf("tx=%u, rx=%u, diff=%d\n", txTotal, rxTotal, (int)(txTotal - rxTotal));

                // TODO: 检测到 BUG, 退出循环
                if ((int)(txTotal - rxTotal) < 0)
                {
                        DbgPrintf("tx=%u, rx=%u, diff=%d\n", txTotal, rxTotal, (int)(txTotal - rxTotal));
                        DbgPrintf("!!! ERR: Receive larger than Send!\n");
                        break;
                }
        }

        DbgPrintf("Done\n");

        /* wait DMA transmit complete */
        while (dma_flag_get(DMA0, DMA_CH0, DMA_FLAG_FTF) == RESET);
        while (dma_flag_get(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RESET);

        /* Clear DMA Transfer Complete Flags */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0, DMA_FLAG_FTF);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SET_SPI0_NSS_HIGH

        /* SPI disable */
        spi_disable(SPI0);

        while (1);
}

/*!
    \brief      configure different peripheral clock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MUX);
        rcu_spi_clock_config(IDX_SPI0, RCU_SPISRC_PLL0Q);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nect port to SPI0_NSS->PA4
                           SPI0_SCK->PA5
                           SPI0_MISO->PA6
                           SPI0_MOSI->PA7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4);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5,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brief      configure the DMA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deinitialize DMA registers of a channel */
        dma_deinit(DMA0, DMA_CH0);
        dma_deinit(DMA0, DMA_CH1);
        dma_single_data_para_struct_init(&dma_init_struct);

        /* SPI0 transmit DMA config: DMA_CH0 */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0_TX;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spi0_send_array;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TDATA(SPI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DISABLE;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struct);

        /* SPI0 receive DMA config: DMA_CH1 */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0_RX;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spi0_receive_array;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RDATA(SPI0);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_struct.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ENABLE; // TODO: 循环接收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

/*!
    \brief      configure the SPI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deinitia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0);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0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data_size = SPI_DATA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256;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enable SPI byte access */
        spi_byte_access_enable(SPI0);

        /* enable SPI NSS output */
        spi_nss_output_enable(SPI0);

        //spi_fifo_threshold_level_set(SPI0, SPI_FIFO_TH_02DATA);
}

楼主:
这个 BUG 已经通过一种非常诡异的方式解决了。

解决方式如下:
1、SPI 必须使用非零的 FIFOLVL 配置,例如:
  1. spi_fifo_threshold_level_set(periph, SPI_FIFO_TH_02DATA);

2、此时 DMA 循环接收将不会出现0数据的情况,但是接收的数据里,最后一字节将被缓存在 SPI RxFIFO 里;

3、在发送数量-接收数量==1的时候,使用 spi_i2s_rxfifo_plevel_get 判断 RxFIFO 是否仅剩最后一字节数据,如果是,则使用spi_i2s_data_receive 手动取回。此后的 DMA 接收将跳过这一字节数据,所以需要控制好手动取回的时机,否则数据顺序将出问题。

4、由于是“半自动”控制 DMA 的接收,可能会对数据吞吐量造成影响。但根据实际测试发现 SPI 时钟跑上 80MHz 没有问题。

至此便解决了SPI+循环DMA出现0数据的情况,但需要特殊处理缓存在 RxFIFO 里的最后一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