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芯源低功耗的MCU最高频率是多少?待机功耗最少多少?

楼主(2025-09-25):
芯源低功耗的MCU最高频率是多少?待机功耗最少多少?长待机一般多长时间?

网友A:
1、当前CW32L系列MCU,最高频率是96MHz,比如:CW32L011、CW32L012两个系列。
2、待机电流,比如:CW32L083、CW32L031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可低至600nA以下,CW32L010则可低至0.3uA;
3、待机时间,则与备份电池容量以及具体应用相关。

网友B:
非常不错的应用案例

网友C:
微安级别的电流

网友D:
待机功耗方面,芯源的MCU可以做到非常低,一般在微安级别

网友E:
电流可低至600nA以下,CW32L010则可低至0.3uA;

网友F:
待机功耗方面,根据不同型号,最低可以达到1μA以下。

网友G:
电流可低至600nA以下

网友H(2025-11-13):
芯源低功耗 MCU 的最高频率可达 96MHz,待机功耗最低能到 0.3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