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路输出是这样的,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5-09-24):
buck——boost电路输出是这样的,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示波器欠采样了,时间一格是250ms是吧,调到1ms~10us看看.

楼主:
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有0.1V的跳动

网友B:
要提供足够的信息才可以判断

1,电路原理图
2,测试的地方
3,测试设备的配置

网友C:
贴出来你的原理图(关键部分即可)还有PCB截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有0.1V的跳动

100mv纹波也正常

网友E:
输出电容多大?
原理图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