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尺寸不同但点阵相同的LCD是否可以用同一片驱动板

楼主(2025-09-24):
FPC40线的7寸的800*480 TFT-LCD和FPC40线的5寸的800*480 TFT-LCD所用驱动是否一样?

驱动所针对的是像素比如800*480或800*600,与屏幕是7寸还是5寸还是9寸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功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功率不一样

是的,抛开功率,从控制上来看呢

网友B:
驱动针对的应该是不同的分辨率,屏幕尺寸大了,无非就是一个像素点也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针对的应该是不同的分辨率,屏幕尺寸大了,无非就是一个像素点也变大了。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