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用硬件crc来做ymodem校验运算怎么设置?

楼主(2025-09-24):
看了官方发的AN,参考crc16设置
起始0和reset
多项式1021
长度16b
每次写入uint16
末尾也按照ymodem标准多写入两个 crc->dt=0
但计算的结果就是不对

用纯软件crc16没有问题

网友A:
软件是按字节进行的计算。
硬件输入要涉及大小端问题了。
楼主尝试把u16的大小端字节序调整一下,看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