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WV ITM 数据控制台是否存在缓冲?

楼主(2025-09-24):
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了一个仅包含 1 个任务的代码。
void StartMy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5 */
/* Infinite loop */
  char c = 'A';
for(;;)
{
  ITM_SendChar(c); //sends the char c to the PC debugging terminal
  os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5 */
}
调试时,在 SWV ITM 数据控制台中看到 "AA AA AA...",它们是成对出现的...这些成对的字符每隔 1 秒出现一次,这表明 MCU 实际上是以预期的 0.5 秒间隔发送数据的...
有人知道 SWV ITM 数据控制台是否会进行缓冲吗?有没有办法配置更新得速度更快?

网友A:
你演示了500ms,所以一秒钟2个aa

是的,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是一个A一个A的出现

网友B:
调整 ITM 缓冲区大小

网友C:
提高SWV采样率。

网友D:
禁用 IDE 控制台缓冲,直接使用 printf 重定向到 ITM。

网友E:
通过 ST-Link Utility → SWV 窗口查看 ITM 数据,可能比IDE控制台更实时。

网友F:
检查SWD接口连接有无松动或干扰。

网友G:
调整缓冲区大小或刷新间隔

网友H:
看看有无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应该没啥缓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