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ADC+DMA,出现ADC OVR故障

楼主(2025-09-25):
, , ,
目标:
ADC 8M/5M采样率 通过DMA传输只sram中缓冲器,采用循环方式,中间不允许数据丢失。
问题:在传输过程中,ADC偶尔报OVR状态,ADC数据丢失,如果有其他操作,比如串口通信、I2C读写等,一定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尝试解决方式:将缓冲器放在不同的内存区域中、开启FIFO、 开启cache 、提高DMA 优先级等,都不能完成避免问题的出现,其中开启FIFO可以降低出现的频率。
其他情况:软件中有UCOS系统

楼主:
上次发帖还是10年前,10时间弹指一挥间

网友A:
降低采样率或优化时序

网友B:
用DMA双缓冲。

网友C:
在ADC初始化中增加采样时间。

网友D:
添加电源滤波,优化信号路径。

网友E:
提升DMA中断优先级到最高级别,缩短ISR执行时间,禁用中断嵌套。

网友F:
禁用Cache或强制刷新。

网友G:
配置独立看门狗或窗口看门狗,定期喂狗并检查ADC数据采集状态。

楼主:
各种方法基本都尝试了,基本都没有改善,我现在怀疑STM32H7的性能就这样的,有网友测试H7 DMA传输的最大速率就是11M,所以我怀疑这就是最高性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种方法基本都尝试了,基本都没有改善,我现在怀疑STM32H7的性能就这样的,有网友测试H7 DMA传输的最大速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这边还开了网口和 freertos,我测试到效果更差,ADC 使用定时器触发,5us 一个数据,DMA 都搬运不过来。如果不使用 DMA,直接使用 ADC 中断,并且把 ADC 中断优先级调高,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I:
DMA传输时,关闭全局中断+禁止操作Flash!

网友H:
感觉这个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个最靠谱

测试了,不行,应该是总线带宽问题。

网友H:
你说的开启了 fifo 会好一点,如果使用硬件的双缓冲,调用系统函数:HAL_StatusTypeDef HAL_DMAEx_MultiBufferStart_IT(DMA_HandleTypeDef *hdma, uint32_t SrcAddress, uint32_t DstAddress,         uint32_t SecondMemAddress, uint32_t DataLength),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J:
不停地采集数据? MCU处理不过来吧?

我用L412 可以 4MSPS 速度采集几百个数据不过载。停顿处理好数据再启动新一轮ADC。也是靠DMA传。L412 主频才80MHZ.

网友K:
建议用DMA然后缓存下来发送或者处理,这样应该不会丢失了

网友L(2025-11-02):
用DMA然后缓存下来发送或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