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拆机】定时浇水设备DIY分享--拆机分析

楼主(2025-09-25):
, 定时, 分享, ,

起因
非常感谢厂家提供实惠好用的设备,让广大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使用到简单的浇灌装置。
由于产品的说明比较简单,所以跟厂商做了一些简单的沟通,从而了解到产品的整体设计思路如下:
产品的定时是通过倒计时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当前触发浇灌的时间是14:00,设定的浇灌间隔是1小时,那么手动调节时间到15:00无法再次触发浇灌,需要等待1小时后才能再次触发浇灌,这样使得无法方便地进行安装完成后到设备调试,比如花盆设置多长浇灌时间合适(因为太久了会溢出来,太短又效果不佳),流速调节到多少合适等,所以动了DIY等念头,下面先分享拆机的过程。
拆机图解
拆机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用撬棒试了一下,发现设备的四个角无法撬动丝毫,基本确认油螺丝等存在,所以将屏幕盖板和两个塑料塞取下后就能看到四颗螺丝了。如下图是设备的一些图片:

主板是涂了三防漆的,把MCU的三防漆擦掉之后可以看到型号是RB58F175A,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所以直接基于这个MCU开发的想法需要先搁置了,后面如果有网友有资料的话可以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后续
如果节后没能拿到资料,就找一个通用一点的MCU进行DIY改装了,目标是做一个自己满意的浇灌设备。也欢迎网友一起探讨想要的功能及后面换芯片的话使用什么芯片方案合适。

网友A(2025-11-06):
别的不说,芯片左边明明可以4根线过孔走下面,上面那一排直通。为什么要打那么多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芯片左边明明可以4根线过孔走下面,上面那一排直通。为什么要打那么多过孔 ...

可能就是随手这么一画,这种电路就是看layout工程师的心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