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系列有在高波特率下的测试吗?

楼主(2025-09-25):
购买了几片CH340X,计划做一个USB转TTL,转RS485的小模块。现在的MCU主频越来越高,串口作为调试口的地位依然无法替代,所以,想提升一下波特率减少日志模块输出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但jlink的串口仅支持115200bps,于是想到了咱们国产沁恒芯片了!
我计划使用1Mbps的波特率,看手册CH340倒是没有明确说明。
大家有测试或者实践的效果吗?

网友A:
Hi,如果是高波特率的持续大数据量传输建议优先选择高速USB转串口芯片,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串口传输不丢包以及传输效率。如对成本有要求,也可以考虑全速USB转串口的第三代产品,如:CH343芯片。
关于串口芯片的选型可以参考如下 完整方案,有疑问也可以联系沁恒FAE沟通。方案链接:https://www.wch.cn/application/35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如果是高波特率的持续大数据量传输建议优先选择高速USB转串口芯片,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串口传输不 ...

明白了。
已经购买完了,这回我可以做对比测试
谢谢版主。

楼主:
我这越看越觉得手里的CH340X不香了~~

网友B:
实测1M没有问题

网友C:
CH340系列(如CH340G/N)的标准最高波特率为2Mbps。在实际应用中,其高波特率性能经过广泛测试,但稳定性高度依赖外部晶体和PCB布局。为达到115200波特率以上并稳定工作,需注意:
晶体质量:必须选用高质量、低负载的12MHz晶体,并确保匹配电容准确。
PCB设计:USB数据线需做差分走线,晶体尽量靠近芯片,电源滤波良好。
驱动配置:在官方驱动程序中可强制设置高波特率(如921600)。

网友D:
自己板上用的CH340T,921600bps使用情况还挺好的。外购CH343的工具,手册指标更高,实际使用不如CH340T。

要注意下CH343使用的系统端驱动程序是VCP还是CDC-ACM,要使用VCP驱动才能使芯片的性能最大化。同等条件下测试CH343芯片的测试一定是优于CH340的,如果遇到异常情况,可以和FAE在线沟通下哈~

网友E:
CH340系列在高波特率(如2Mbps)下经过测试,但稳定性严重依赖外部晶振精度和PCB布局,建议优化硬件以保障通信。

网友F:
实际测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按照规格书的指导 ,做好原理图设计和layout设计,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H:
也在做类似的调试,后续有结果一起分享的

网友I:
楼主能否把实测数据放一点出来,我们看一下

网友J:
我之前尝试过使用CH340系列芯片在1Mbps的波特率下工作,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J:
据我所知,CH340系列在高波特率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具体到1Mbps可能需要实际测试。

网友K:
CH340系列的波特率上限应该是2Mbps,但实际应用中1Mbps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自己板上用的CH340T,921600bps使用情况还挺好的。外购CH343的工具,手册指标更高,实际使用不如CH340T。 ...

看了原厂技术支持的说法,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M(2025-11-10):
CH340 系列芯片支持最高 2Mbps 的波特率,其高波特率性能经过广泛的实际测试和应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