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32G144K246-视频级动画效果演示

楼主(2025-09-25):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20285-1-1.html
STC32G144K246 视频级动画效果演示, 实验箱演示程序:
3.2寸TFT彩屏-320*240, 视频级动画效果演示
=== QSPI - DMA - i8080 - 16位并行接口/TFT, P2P
=== QSPI直接读外部串行Flash的图片文字,W25Q128, 16M
         直接DMA送 i8080并行接口/TFT彩屏 显示
         外设直接送外设,解放 CPU 去做其他更重要的事

楼主:
STC32G144K246-LQFP100/64,  刷彩屏的能力
120MHz-CPU, 极限 140MHz
53MHz  以上的 I/O 输出速度,比 AI8051U的 I/O输出快4倍以上
DAC + OP 已验证

AI8051U, 40MHz,  13.5MHz-I/O 速度,@3.3V
320*240, AI8051U 刷彩屏
==》 320*240*2 = 153,600;    28帧/S

480*320, AI8051U 刷彩屏
==》 480*320*2 = 307,200;    14帧/S

800*480, AI8051U 刷彩屏
==》 800*480*2 = 768,000;    5.6帧/S

STC32G144K246-LQFP100/64, 刷彩屏是AI8051U的4倍以上的速度
120MHz-CPU, 极限 140MHz
53MHz-I/O 速度,
===>刷彩屏是 AI8051U 4倍的速度

STC32G144K246-LQFP100/64, QSPI-4线读FLASH, DMA-i8080并口-TFT接口 刷彩屏
===4倍AI8051U的 I/O 输出速度
320*240*2 = 153,600;    i8080-8位或16位并口刷彩屏,28帧/S * 4 = 112 /S;
===改成 SPI-刷彩屏 要除4 = 28 /S;
480*320*2 = 307,200;    i8080-8位或16位并口刷彩屏,14帧/S * 4 = 56 帧/S;
===改成 SPI-刷彩屏要除4 = 14 /S;
800*480*2 = 768,000;    i8080-8位或16位并口刷彩屏,5.6帧/S * 4 = 22.4 帧/S;
===改成 SPI-刷彩屏要除4 = 5.6 /S;

1024*600*2 = 1,228,800;    i8080-8位或16位并口刷彩屏
===320*240*2 = 153,600的,28帧/S / 8 / 4 = 3.5 帧/S * 4 = 14 帧/S;

1024*768*2 = 1,572,864;    i8080-8位或16位并口刷彩屏
===320*240*2 = 153,600的,28帧/S / 10.24 / 4 = 2.73 帧/S * 4 = 11 帧/S;

现在的 STC32G144K246的I/O输出速度实际应在 53MHz ~ 64MHz附近
===正在设计 120MHz 输出速度的 I/O, 将刷屏速度再 * 2

===受限于源头 QSPI-FLASH 只是 4位一起读

网友A:
有芯片可以购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可以购买了吗?

STC32G144K246,144K SRAM, 246K Flash, LQFP100;
大家先设计 SCH/PCB, 我们有开源的参考 立创EDA工程文件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8420-1-1.html,
样品已可以申请,只要你设计了自己的 SCH/PCB

网友B:
看了芯片手册,这STC32G144K246执行32位乘法指令也太慢了,要8个时钟,而老的STC32G12K128执行32位乘法指令才3个时钟,这越设计还越倒退了,本来3个时钟就够慢了,这新的竟然要8个时钟

网友B:
执行一个32位乘法都要8个时钟,还号称DSP指令,对比cortex-M0执行一个32位乘法才1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芯片手册,这STC32G144K246执行32位乘法指令也太慢了,要8个时钟,而老的STC32G12K128执行32位乘法指令 ...

DPU32的32位乘法结果是64位的,而MDU32的乘法结果是32位的。此外STC32G144K系列系统时钟能跑到120M,而早期的STC32G12K系列系统时钟只能跑30多M。

网友B:
引用 楼主:
DPU32的32位乘法结果是64位的,而MDU32的乘法结果是32位的。此外STC32G144K系列系统时钟能跑到120M,而早 ...

然而实际应用中32位乘32位结果为32位乘法用的最多,也就是说STC32G144K计算结果为32位的乘法时效率很低,80MHz的主频用时才和30MHz的STC32G12K128一样,既然是升级产品,应用这么频繁的一个指令至少不能比老产品慢吧

网友B:
还有里面的很多DSP指令还不如直接用CPU的通用指令组合计算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