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钢网焊接,走一波

楼主(2025-09-25):
比烙铁焊稍微省力一些

网友A:
这种焊接是自己搞得还是外包,以前不到一定数量,外包不接。

数量少,价格贵啊。新板子得从电源开始debug

网友B:
这么多元器件竟然不用钢网,我元器件少都下个15块包邮的钢网,摆器件累的吐血

还没定型的样板,定型后肯定外包,外包做不做钢网咱不管,焊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