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ystemInit、SystemCoreClock 和 AHBPrescTable 提升未定义

楼主(2025-09-26):
我使用 STM32CubeIDE v1.9.0 为 NUCLEO-G431RB 创建了一个项目。过程中,软件提示升级到 v1.10.0,我接受了,同时还警告我的工作空间与旧版本绑定,我选择升级了工作空间。(这两个操作可能都是个错误!)

但现在显示 SystemInit、SystemCoreClock 和 AHBPrescTable 未定义。不确定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何搞这些错误?

网友A:
重复包含了system_stm32g4xx.c文件。

网友B:
可能CubeIDE工作空间升级不兼容,。

网友C:
CMSIS版本不匹配?

网友D:
升级后可能使用了不兼容的CMSIS版本,导致SystemCoreClock等符号未正确导出。

网友E:
检查是否同时存在system_stm32g4xx.c文件,如果是,保留其中一个。

网友F:
移除重复的system_stm32g4xx.c文件并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G:
在main.c或其他使用这些符号的文件中,是否包含了正确的CMSIS头文件。

网友H:
手动声明SystemCoreClock。

网友I:
回滚或重装CubeIDE。

网友J:
检查CubeMX配置,重新生成代码,检查system_stm32g4xx.c是否被正确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