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 FreeRTOS 调试窗口缺失。

楼主(2025-09-26):
STM32CubeIDE 中似乎缺少 FreeRTOS 调试工具(例如 Atollic、NXP MCUxpresso 等 IDE 中提供的功能)。这些工具包括任务视图(含堆栈使用情况)、信号量/互斥锁视图、队列视图。在使用 FreeRTOS 时需要这些功能!

这是怎么回事,ide的问题么?是否可以安装相关插件?

网友A:
旧版STM32CubeIDE可能与FreeRTOS调试符号不兼容。

网友B:
调试器配置错误?

网友C:
FreeRTOS配置缺失?未在FreeRTOSConfig.h中启用跟踪功能,导致调试器无法获取运行时信息。

网友D:
可能需要升级STM32CubeIDE至最新版本

网友E:
启用FreeRTOS跟踪功能

网友F:
建议不要直接升级工作空间,创建新项目时,选择与STM32CubeIDE版本匹配的模板,避免迁移旧配置。

网友E:
建议通过Git等工具管理项目,便于回滚错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