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CubeIDE 中的 sprintf 无法使用 %f。

楼主(2025-09-26):
当我创建一个新项目并在链接器选项中添加 "-u _printf_float",并选择“使用 newlib-nano 的 printf 浮点支持 (-u _printf_float)”时,sprintf 仍然无法转换浮点值。

但当我导入一个 TrueStudio 项目(其中 sprintf 可以正常处理浮点数)时,在 CubeIDE 中也能正常工作。操作上,哪里有问题?

编译器设置:
mcpu=cortex-m4 -std=gnu11 -g3 -DUSE_HAL_DRIVER -DSTM32F446xx -DDEBUG -c -I../Inc -I../Drivers/CMSIS/Include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 -I../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Legacy -O0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fstack-usage --specs=nano.specs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连接设置
-mcpu=cortex-m4 -T"D:\HiDrive\STM32\workspace_1.0.0\printf\STM32F446RETX_FLASH.ld" --specs=nosys.specs -Wl,-Map="${ProjName}.map" -Wl,--gc-sections -static -u _printf_float --specs=nano.specs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u _printf_float -Wl,--start-group -lc -lm -Wl,--end-group

网友A:
链接器选项的顺序可能影响优先级。

网友B:
-u _printf_float被重复了两次,可能导致冲突。

网友C:
调整specs顺序,nano.specs在nosys.specs之前,因为后者可能覆盖前者的配置

网友D:
移除重复的-u _printf_float,保留一个。

网友E:
可能链接器没有正确包含浮点支持。

网友A:
检查TrueStudio项目的.cproject或.project文件,确认是否有额外的链接器标志

网友F:
强制链接数学库,newlib-nano的浮点支持需要显式链接数学库,但可能被其他选项覆盖。

网友G:
在CubeIDE中确认工具链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H:
可能需要升级一下CubeIDE版本到最新。

网友I:
将优化级别从-O0改为-Og,避免编译器过度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