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什么是I3C?和I2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9-26):
, , 分享,

I3C(Improved Inter-Integrated Circuit,增强型的内部集成电路)和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类似,都是比较重要的串行通信协议。简单来说,I3C 是 I2C 的现代化升级和增强版本,旨在解决 I2C 的诸多局限性,同时保持向后兼容性。
下面我先通过表格对比的方式比较一下两者的一些区别:

特性

I2C(传统)
I3C(现代)
优势解读

设计目标

简单的低速外设控制
高性能、低功耗、统一传感器接口
I3C 为传感器聚合等现代应用而生

速度

标准模式:100 kbps
典型 SDR 模式:12.5  Mbps
I3C 基础速度远超 I2C,并有高效的高数据率模式
快速模式:400 kbps
HDR 模式:可达 30-35  Mbps
高速模式:3.4 Mbps

功耗

较高(始终为推挽输出,电压驱动)
极低(多采用漏极开路,电流驱动)
I3C 的电流驱动和带内中断等功能大幅降低系统功耗

引脚数量

2 根线:SCL(时钟),SDA(数据)
2 根线:SCL(可选),SDA(主数据线)
引脚数相同,但 I3C 功能更丰富

电压

通常依赖上拉电阻电压(如 1.8V, 3.3V)
支持动态地址分配和电压等级协商
I3C 能更好地适应多电压域混合信号系统

从机中断

需要额外的专用中断引脚(INT)
支持带内中断(In-Band Interrupt, IBI)
I3C 从机可通过数据线主动发起中断,节省 GPIO 引脚

控制器仲裁

仅支持单主模式或多主模式的简单仲裁
支持多控制器,有更复杂的仲裁机制
I3C 更适合复杂的多主机系统(如应用处理器+协处理器)

从机地址

7位或10位固定地址,可能冲突
支持动态地址分配,避免地址冲突
主控制器可以为从设备分配新地址,简化硬件设计

通信模式

单一通信模式
支持多种模式:
I3C 灵活性强,可兼顾兼容性和高性能需求
- I2C 兼容模式
- SDR(单数据率)模式
- HDR(高数据率)模式

热连接

不支持
支持

我们再来详细解析一下。
1. 性能与速度
I2C:速度较慢,即使在高速模式(3.4Mbps)下,其通信效率也受限于起始、停止、应答位等开销。
I3C:基础速度(12.5 Mbps)就远快于 I2C。更重要的是,它引入了 HDR 模式,通过更高效的数据打包方式(减少协议开销),在相同的时钟频率下实现了数倍于 SDR 模式的数据吞吐量,有效速率可达 30 Mbps 以上。
2. 功耗
这是I3C 的关键优势。
I2C:采用电压驱动,总线上有上拉电阻。每次信号翻转都需要对总线电容进行充放电,尤其在高速模式下功耗显著。
I3C:默认使用电流驱动(推挽输出)来产生高电平,这大大减少了开关过程中的能量损耗,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
3. 系统复杂度与成本
I2C:当从设备需要向主控制器发起中断时,必须使用一根额外的 GPIO 引脚(INT)。在传感器众多的系统中(如手机),这会占用大量宝贵的 GPIO 资源。
I3C:通过带内中断(IBI)功能,从设备可以直接在数据线 SDA 上“抢占”总线并发出中断请求,无需任何额外引脚。这显著减少了系统互连的复杂度和 PCB 布线的难度。
4. 灵活性与易用性
I2C:设备地址是固定的,如果两个设备地址冲突,硬件上很难解决。
I3C:主控制器在初始化时可以动态地为从设备分配新的地址,彻底解决了地址冲突问题。同时,它还能检测新加入的设备(热连接),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5. 兼容性
I3C 的一个巨大优点是向后兼容I2C。一个 I3C 总线上可以同时存在 I3C 设备和传统的 I2C 设备。I3C 主控制器能够以I2C 协议的方式与这些旧设备通信。
那应该怎么样选择使用I2C还是I3C?
选择I2C 的情况
项目成本极其敏感:I2C 授权免费,相关 IP 和组件更成熟、更便宜。
通信速率要求不高:控制简单的芯片(如 GPIO 扩展器、EEPROM、低速传感器),100-400 kbps 的速度足够。
系统简单:设备数量少,没有中断引脚短缺的问题。
使用非常成熟的硬件平台,没有升级到 I3C 的动力。
选择I3C 的情况:
对性能和功耗有高要求: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传感器中枢。
需要连接大量传感器:使用带内中断可以节省大量引脚,简化设计。
系统复杂:涉及多电压域、多主控制器或需要动态管理设备。
综上所述,I3C 不是要立即取代I2C,而是作为其进化的方向,在需要更高性能、更低功耗和更复杂集成的应用场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传感器在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普及,I3C 的优势将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