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看看串口的最大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2025-09-26):
, , pi, IO,
一直都觉得115200bps的波特率低,这种感觉像极了当年觉得9600bps太慢而升级到了115200bps的前夜。
雅特力AT32F437官方的数据手册说明串口最高波特率高达9Mbps!我想试试!
以串口发送为例,主要是我没有其它硬件设备可以发送9Mbps的能力,我们再通过示波器来观察串口的波特率。
串口发送的代码我们参考官方示例库中的usart里的polling工程,源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7);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7);

  usart_init(USART1, 90000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

static void usart1_send_bin(uint8_t dat)
{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BE_FLAG) == RESET)
  {
    ;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dat);
}

可以看到雅特力AT32F437平稳地发出了9Mbps的串口数据0x55。

好吧!我承认,我仅仅希望其能稳定工作在1Mbps波特率上。

网友A:
我这个开源 usb 转 串口 485 总线用的 是 at32f405 主控,外挂的 uart 控制器,速度可以到 50Mbps,串口还带多主仲裁,和 can 类似: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627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开源 usb 转 串口 485 总线用的 是 at32f405 主控,外挂的 uart 控制器,速度可以到 50Mbps,串口还 ...

能到50Mbps 是不是也把RS485芯片的带宽给跑满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开源 usb 转 串口 485 总线用的 是 at32f405 主控,外挂的 uart 控制器,速度可以到 50Mbps,串口还 ...

这么高的速率,AT32F405 能处理过来了吗?
1/4主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到50Mbps 是不是也把RS485芯片的带宽给跑满了啊

我默认贴的是 50Mbps 的接口芯片,那就用满了

贴一些 50Mbps 的 RS485 接口芯片,这些都是 TI 的:
THVD1450DR、THVD2450、THVD1550、SN65HVD78DR

还有 100Mbps 的 RS485 芯片,譬如美信的:MAX22500E/MAX22501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速率,AT32F405 能处理过来了吗?
1/4主频了?

50Mbps 是串口波特率,使用 8N1 格式,那么有效数据占 80%, 等效 40 Mbits/s

然后包之间也有空闲,所以实际要传输的数据量会再少一些

不过包之间的空闲比传统软件处理要小很多,硬件打包解包可以最高效的利用总线带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0Mbps 是串口波特率,使用 8N1 格式,那么有效数据占 80%, 等效 40 Mbits/s

然后包之间也有空闲,所以实 ...

您可是RS485,工控通讯行业的大佬啊!
前段时间查过RS485多主中继器,一下就查到大佬了

网友D:
9Mbps,相当于900KBps。
话说要是这速率走中断接收,MCU的性能会如何?

网友E:
楼主 如果把串口波特率设置为了10Mbps会是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如果把串口波特率设置为了10Mbps会是怎么样呢

感觉像是溢出了。
串口不再输出数据了

网友F:
这个还和你硬件有关系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9Mbps,相当于900KBps。
话说要是这速率走中断接收,MCU的性能会如何?

波特率是这么算的??

网友H:
我之前也尝试过提高波特率,但发现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和你硬件有关系的吧

我用得示波器。还能和啥硬件相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