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烧写问题

楼主(2025-09-26):
通过通过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 V4.40软件给GD32F470烧写程序后,进行读保护设置后,就再也无法进入BOOTLOADER进行重新烧写,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芯片设置了读保护吧

网友A:
用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解除读保护

网友B:
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C:
建议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

网友D:
你都读写保护了怎么还能bootload,把整个芯片擦除了重新来。

网友E:
通过编程软件先操作解读保护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