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分享一下沁恒CH390H做为替代料的评测

楼主(2025-09-26):
, 分享, ,

很早就知道W5500,也苦了W5500很久。沁恒CH390H应该是其最好的国产替代料。

W5500芯片推出比沁恒CH390H要早上几年,这是事实,首先承认。再来看看他们俩的性能对比:

一、硬件架构与封装对比

  1. 集成度与封装尺寸
    CH390采用QFN32(CH390H)和LQFP48(CH390L)封装,内置MAC地址与PHY层,外围电路复杂度显著低于W5500。W5500因需外置EEPROM且封装尺寸更大,导致PCB布局空间占用增加约40%。
  2. 接口兼容性
    CH390H支持SPI接口(50MHz时钟速率),CH390L提供8/16位并行接口,而W5500仅支持SPI接口(最高36MHz)。实测显示CH390H在40MHz SPI下速率达21.6Mbps,远超W5500的3.63Mbps(同平台对比)。

二、性能指标实测对比

项目 CH390H W5500 测试条件
最大速率 21.6Mbps 15Mbps(官方标称) SPI 40MHz vs 36MHz
Socket连接数 8个(硬件支持) 8个(实际7个可用) Websocket长连接测试
功耗 <60mW(低功耗模式) 典型100mW 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
协议支持 TCP/UDP/IPv4/IPv6 仅TCP/UDP/IPv4 校验和硬件加速

虽然两者测试平台和条件略有不同,但是也可以得出CH390的性能已经优胜于W5500。

三、运行温度

两种芯片在接入网络的5小时后,温度体验如下:CH390H微温(比小孩发烧体温低),W5500发烫(不能将手指长时间触摸)

四、价格

在价格方面,CH930h的淘宝价格4.9元,W5500的采购价格10.1元(淘宝优信)

五、总结

无论是从价格、性能、发热量、外围电路的对比,CH390H都是非常适合替代W5500的国产替代料。至于CH390H是否能满足工业长期运行、稳定性如何 ,还需要进行长期测试才知道。WCH长期深耕各种转换芯片,以太网控制器也做了很多产品。我想稳定性测试也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A:
不不不,老哥你这不叫测评,你这叫参数对比,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最匹配的W5500替代料号是CH394吧,都是以太网协议栈芯片。CH390是Y以太网那控制器芯片。

网友C(2025-11-20):
很详细,可以尝试

网友D:
CH390H的封装和接口兼容性也比W5500好,PCB布局更简单,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