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MTB Motor Suite2.6.1支持电机参数识别

楼主(2025-09-26):
MTB Motor Suite2.6.1支持电机参数识别,具体方法如下:

打开工程,硬件连接后单击下图右上箭头所示位置:

单击后弹窗如下:

选择合适的速度后就可以开始参数识别。

网友A:
MTB Motor Suite2.6.1支持电机参数识别非常不错的性能

网友B:
Motor Suite2.6.1支持电机参数识别很不错的功能

网友C:
MTB Motor Suite2.6.1支持电机参数识别,非常不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