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 IO 模拟I2C与从机通信

楼主(2025-09-29):
AT32F403A IO 模拟I2C与从机通信
演示AT32F403A IO模拟I2C与从机通信。

网友A:
模拟方式貌似也没有啥意思啊

网友B:
在特定场景下,AT32F403A使用IO模拟I2C具有一定优势。当硬件I2C引脚被占用或需连接多个同地址设备时,软件模拟提供了灵活的引脚分配和软件复位能力,可作为备选方案。

网友C:
下载了,准备试试看

网友D:
模拟IIC速率是不是有点慢?

网友E(2025-11-13):
有专门I2C通信方式,再用IO口模拟作用好像不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模拟IIC速率是不是有点慢?

一般的传感器够用了也能到好几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