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 替换 STM32F105 移植双can通讯

楼主(2025-09-30):
硬件
        硬件方面使用的是自己画的板子,使用的AT32F403ARCT7,外设方面有USART2、USART3、CAN1、CAN2、SPI、IIC、USB、SDIO;USART接的是max485的芯片;CAN的收发芯片都是SIT1050(芯力特国产品牌,可替换tja1050);SPI的是接了一颗W25Q128,16M的容量;IIC接的是一颗AT24C04;SDIO可插SD卡。仿真口以及串口1则使用的ATLINK的接口定义,直接使用ATLINK插上即可。USART2和USART3的485芯片,可以通过跳线帽对接起来;CAN1和CAN2也是一样。

        本测试是使用的板子上的CAN1和CAN2互发信息,所以右上角的用跳线帽把H1和H2对接,L1和L2对接。
软件

        测试使用的软件是stm32f105的3.5标准库的工程代码。由于AT32F403A的CAN2和stm32f105的CAN2是存在差异的,AT32的CAN1和CAN2是相互独立的,滤波器也是相互独立的,而f105的CAN2和CAN1有关联,所以必须修改库才能使用CAN2。

        系统时钟差异:AT32时钟配置是可以直接替换f103的,但是f103和f105的系统时钟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配置系统时钟的和f103的一样的。
void RCC_Config(void)
{
  u8 HSEStartUpStatus = 0;

  RCC_DeInit();                     //初始化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时能外部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2预分频    /* PCLK2 = HCLK 最大72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1预分频 = 72Mhz / 2 = 36MHz    /* PCLK1 = HCLK/4 最大36MHz*/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预分频     /* HCLK = SYSCLK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9);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md(ENABLE);                                     /* Enable PLL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
  }
}
中断号差异:
CAN滤波器初始化函数:
void CAN_FilterInit(CAN_TypeDef* CANx,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    //AT32 CAN2
{
  uint32_t filter_number_bit_pos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CAN_ALL_PERIPH(CANx));
  assert_param(IS_CAN_FILTER_NUMBER(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
  assert_param(IS_CAN_FILTER_MODE(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ode));
  assert_param(IS_CAN_FILTER_SCALE(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Scale));
  assert_param(IS_CAN_FILTER_FIFO(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Activation));

  filter_number_bit_pos = ((uint32_t)1)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

  /* Initialisation mode for the filter */
  CANx->FMR |= FMR_FINIT;

  /* Filter Deactivation */
  CANx->FA1R &= ~(uint32_t)filter_number_bit_pos;

  /* Filter Scale */
  if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16bit)
  {
    /* 16-bit scale for the filter */
    CANx->FS1R &= ~(uint32_t)filter_number_bit_pos;

    /* First 16-bit identifier and First 16-bit mask */
    /* Or First 16-bit identifier and Second 16-bit identifier */
    CANx->sFilterRegister[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1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askIdLow) << 16)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IdLow);

    /* Second 16-bit identifier and Second 16-bit mask */
    /* Or Third 16-bit identifier and Fourth 16-bit identifier */
    CANx->sFilterRegister[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2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askIdHigh) << 16)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IdHigh);
  }

  if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
    /* 32-bit scale for the filter */
    CANx->FS1R |= filter_number_bit_pos;
    /* 32-bit identifier or First 32-bit identifier */
    CANx->sFilterRegister[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1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IdHigh) << 16)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IdLow);
    /* 32-bit mask or Second 32-bit identifier */
    CANx->sFilterRegister[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2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askIdHigh) << 16) |
        (0x0000FFFF & (uint32_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askIdLow);
  }

  /* Filter Mode */
  if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
    /*Id/Mask mode for the filter*/
    CANx->FM1R &= ~(uint32_t)filter_number_bit_pos;
  }
  else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List */
  {
    /*Identifier list mode for the filter*/
    CANx->FM1R |= (uint32_t)filter_number_bit_pos;
  }

  /* Filter FIFO assignment */
  if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
    /* FIFO 0 assignation for the filter */
    CANx->FFA1R &= ~(uint32_t)filter_number_bit_pos;
  }

  if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1)
  {
    /* FIFO 1 assignation for the filter */
    CANx->FFA1R |= (uint32_t)filter_number_bit_pos;
  }

  /* Filter activation */
  if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
    CANx->FA1R |= filter_number_bit_pos;
  }

  /* Leave the initialisation mode for the filter */
  CANx->FMR &= ~FMR_FINIT;
}
软件相关部分:

    由于CAN1的IO是使用的PB8,PB9,使用的是重映射1,软件需要配置重映射。

软件方面设定CAN的波特率是500k,使用的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接收到的帧的ID如果是我们设定的ID那就把收到的数据给打印出来,CAN1发送的帧的ID是0x11,CAN2发送的帧的ID是0x12。

相关代码如下:
u8 CAN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使能CAN1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

        //CAN单元设置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非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ENABLE;                        //软件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ENABLE;                        //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清除CAN->MCR的SLEEP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禁止报文自动传送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报文不锁定,新的覆盖旧的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Normal;                //模式设置: mode:0,普通模式;1,回环模式;

        //设置波特率  36M/((8+9+1)*4)=500K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Tsjw)为tsjw+1个时间单位  CAN_SJW_1tq         CAN_SJW_2tq CAN_SJW_3tq CAN_SJW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9tq;                         //Tbs1=tbs1+1个时间单位CAN_BS1_1tq ~CAN_BS1_1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8tq;                                //Tbs2=tbs2+1个时间单位CAN_BS2_1tq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4;        //分频系数(Fdiv)为brp+1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初始化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32位宽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32位ID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激活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CAN1,&CAN_FilterInitStructure);                        //滤波器初始化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主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次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turn 0;
}

u8 CAN2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使能CAN2时钟

    //CAN2 GP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带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AN单元设置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非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ENABLE;                        //软件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ENABLE;                        //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清除CAN->MCR的SLEEP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禁止报文自动传送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报文不锁定,新的覆盖旧的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Normal;                //模式设置: mode:0,普通模式;1,回环模式;

        //设置波特率  36M/((8+9+1)*4)=500K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Tsjw)为tsjw+1个时间单位  CAN_SJW_1tq         CAN_SJW_2tq CAN_SJW_3tq CAN_SJW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9tq;                         //Tbs1=tbs1+1个时间单位CAN_BS1_1tq ~CAN_BS1_1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8tq;                                //Tbs2=tbs2+1个时间单位CAN_BS2_1tq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4;        //分频系数(Fdiv)为brp+1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初始化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32位宽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32位ID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32位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激活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CAN2,&CAN_FilterInitStructure);                        //滤波器初始化

        CAN_ITConfig(CAN2,CAN_IT_FMP0,ENABLE);                                //FIFO0消息挂号中断允许.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2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主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次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turn 0;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int i=0;
    CAN_Receive(CAN1, 0, &RxMessage);
        printf ("CAN1_RX0_IRQHandler:\r\n");
        if(RxMessage.StdId==0x12)
        {
                printf ("rxbuf:\r\n");
                for(i=0;i<8;i++)
                printf("%02x ",RxMessage.Data[i]);
        }
        printf("\r\n");
}

void CAN2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int i=0;
    CAN_Receive(CAN2, 0, &RxMessage);
        printf ("CAN2_RX0_IRQHandler:\r\n");
        if(RxMessage.StdId==0x11)
        {
                printf ("rxbuf:\r\n");
                for(i=0;i<8;i++)
                printf("%02x ",RxMessage.Data[i]);
        }
        printf("\r\n");
}

//can发送一组数据(固定格式:ID为0X12,标准帧,数据帧)
//len:数据长度(最大为8)
//msg:数据指针,最大为8个字节.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失败;
u8 Can1_Send_Msg()
{
        u8 mbox;
        u16 i=0;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0x11;                        // 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ExtId=0x12;                        // 设置扩展标示符
        TxMessage.IDE=CAN_Id_Standard;         // 标准帧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 数据帧
        TxMessage.DLC=8;                                // 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TxMessage.Data[0]=0x01;
        TxMessage.Data[1]=0x01;
        TxMessage.Data[2]=0x01;
        TxMessage.Data[3]=0x01;
        TxMessage.Data[4]=0x01;
        TxMessage.Data[5]=0x01;
        TxMessage.Data[6]=0x01;
        TxMessage.Data[7]=0x01;

        mbox=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i=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mbox)==CAN_TxStatus_Failed)&&(i<0XFFF))i++;        //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return 0;
}

u8 Can2_Send_Msg()
{
        u8 mbox;
        u16 i=0;
        CanTxMsg TxMessage;
        TxMessage.StdId=0x12;                        // 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ExtId=0x12;                        // 设置扩展标示符
        TxMessage.IDE=CAN_Id_Standard;         // 标准帧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 数据帧
        TxMessage.DLC=8;                                // 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TxMessage.Data[0]=0x02;
        TxMessage.Data[1]=0x02;
        TxMessage.Data[2]=0x02;
        TxMessage.Data[3]=0x02;
        TxMessage.Data[4]=0x02;
        TxMessage.Data[5]=0x02;
        TxMessage.Data[6]=0x02;
        TxMessage.Data[7]=0x02;

        mbox= CAN_Transmit(CAN2, &TxMessage);
        i=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2, mbox)==CAN_TxStatus_Failed)&&(i<0XFFF))i++;        //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8 t=0;
        RCC_Config();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printf ("AT32F403A 替换SXX32f105 双can通讯测试!!\r\n");
        AT32LED_Init();

        CAN1_Init();
        CAN2_Init();

        GetClk();

        while(1)
        {

                t++;
                delay_ms(10);
                if(t%50==0)
                {
                        LED4=!LED4;//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if(t%100==0)
                {
                        Can1_Send_Msg();
                        delay_ms(500);
                        Can2_Send_Msg();
                        LED2=!LED2;
                }
        }
}
测试结果

       通过看串口助手的log,程序已经运行起来,收发的数据和我们设定的是一致的:

总结

        AT32F403A的CAN2和STM32F105的CAN2是不一样的,不能兼容。必须修改库才能在AT32上使用,主要就是中断号以及滤波器不一样。

网友A:
小小总结

相同点:
均集成2个CAN控制器(bxCAN),软件兼容。
不同点:
性能:AT32主频更高,处理更快。
时钟:时钟树配置有差异,需修改初始化。
库函数:需将ST标准库更换为AT32的SDK。

网友B:
巧了!CAN通讯芯片我也选用的是芯力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巧了!CAN通讯芯片我也选用的是芯力特的

芯力特的芯片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