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PSC3M5配置外部晶振

楼主(2025-09-26):
PSC3M5系列外部晶振的接口是P1.0和P1.1,有这两个IO口才能接外部晶振,部分产品是没有的。
选择合适的芯片后,根据手册中的下图可以知道外设所用的时钟源是那些,把相应的CLK_PATHx配置为ECO即可。

网友A:
PSC3M5系列外部晶振的接口是P1.0和P1.1,有这两个IO口才能接外部晶振

网友B:
配置外部晶振主要是引脚确认好

网友C:
PSC3M5配置外部晶振

网友D:
PSC3M5系列外部晶振的接口是P1.0和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