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TM32F103移植到AT32F403A之MDK

楼主(2025-09-29):
我们来分析一下问题点,因为串口在使用外部晶振时,都是正常的,说明串口配置是没错的。再改为使用内部时钟后就出现串口异常问题,那问题一定来自时钟这块的问题,我们通过代码仿真看一下。在串口初始化过程中有和时钟相关的操作,在void USART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函数中。

通过仿真看一下RCC_ClocksStatus中各总线的时钟值,发现总线时钟都不对
经过对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Status)函数的分析发现,获取的倍频系数竟然是3,这是怎么回事?
通过看AT32F403A的用户手册发现,PLL倍频系数是两部分组成的,我们在总线时钟初始化时使用的是倍频18倍,正好两部分都用到的,而ST的库在取值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导致倍频系数在计算时出现了错误。
好了,现在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有两种方式解决,第一种是改宏定义,使CFGR_PLLMull_Mask能够完整的取到正确的倍频系数(本人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因为倍频系数不连续,处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容易出现其他调用问题)。
第二种是,不改宏,而是改串口初始化函数,因为获取各总线频率后用来计算波特率,我们人为将用到的总线频率改成正确的值就行了,我是这么改的。
注意:其他外设如果也有通过获取总线时钟用于计算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STM32F103系列FLASH页大小的定义。
我们再来看看AT32F403A系列FLASH页大小的定义。
在使用AT32F403A替换STM32F103系列小容量和中容量时,由于页大小定义不同,在进行FLASH操作时要注意页大小问题,此问题多会出现在IAP,或将FLASH用于存储数据时会出现问题,而STM32F103大容量和互联型者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确实,倍频系数的问题在不同芯片间移植时很容易忽视,你的解决方案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B:
在串口初始化过程中有和时钟相关的操作,一定要注意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