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74HC14低电平的时候竟然输出2V

楼主(2025-09-26):
我们公司一款产品,里边的74HC14用5V供电,高电平的时候输出5V,低电平的时候输出2V是怎么回事,它的输出接的是电平转换芯片不存在输出短路的情况。

tyw
用74LS14替换

楼主:
刚刚才有空把拆下来的芯片焊在测试板上测试,输出又是正常的。

网友A:
感觉还是驱动能力不够,具体这个图没看明白。

网友B:
你的U22的1脚输入低电平,达到规格书要求了没

网友C:
这说明输出有上拉,而且很强,导致芯片输出低的时候电压拉不下来,还得查外围电路。

网友D:
外围电路和芯片配合的鬼

网友E:
焊接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输出有上拉,而且很强,导致芯片输出低的时候电压拉不下来,还得查外围电路。 ...

输出上拉5.1K

楼主:
没问题,都是机器焊的,这样的话我只能再找一台设备来测试,在实验板上复现不了

网友F:
输出被分压了吧?

网友G:
直接量芯片的输出端,如果正常的话,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H:
大概率是另外一块板的上拉电阻小于5.1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概率是另外一块板的上拉电阻小于5.1k。

另外一块板是我做的

网友I:
灌电流太大了?

网友J:
输出串个100R电阻,量下压降计算电流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串个100R电阻,量下压降计算电流就知道原因了。

故障复现不了,重新领了一块板子没问题,拆下来的芯片也没问题。调试说从另一台设备拆下好用的板子换到新设备上就不好使了,怀疑是输入问题。这是我遇到第二次这种情况了,因为着急发货我都是把74HC14拆掉输入输出直连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另外一块板是我做的

如你所说,输出导致的可能性排除,芯片的可能性排除,那只能是输入的问题?
不正常时,可能输入是脉冲断续状态,所以万用表测量输出呈现不高不低的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