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以太网 TX±和 RX±差分对注意事项

楼主(2025-09-26):
1. RX±和 TX±对都必须作为差分对布线。这包括从 RJ45 连接器到 LAN 器件的整段走线。
2. RX±和 TX±差分对应尽可能靠近布线。通常,在开始计算阻抗时,选择最小的走线间距(4-5 mil)。然后调整走线宽度以获得必要的 100Ω 阻抗。
3. 差分对应构造为 100Ω 受控阻抗对。
4. 采用共模扼流圈进行 EMI 隔离的设计必须为 100Ω。
5. 差分对应远离所有其他走线布线。尝试使所有其他高速走线与以太网前端保持至少 0.300 英寸的距离。
6. 差分对的每条走线的长度应匹配。每个正负对的匹配长度应在 50 mil 以内。
7. 差分对的长度应尽可能短。
8. 不建议使用过孔。如果使用过孔,请保持最小值并始终匹配过孔,以便平衡差分对。
9. 此外,也不建议更改各层。尽可能使差分对以相同的电源/地平面为参考。
10. 为获得最佳抗扰度,请将发送对和接收对尽可能远离彼此布线。
11. 始终使任意发送端接使用与发送布线相同的参考平面。同样,始终使接收端接使用与接收布线相同的参考平面。
12. 应优先考虑差分对布线。确定布线后必须添加端接。只需将端接“放在”差分布线上即可。
13. 以太网前端的所有电阻端接应具有 1.0%容差值。
14. 以太网前端的所有电容端接都应具有严格的容差和高质量的电介质(NPO)。
15. 为了实现最佳分离,可以通过在发送对和接收对之间插入地平面孤岛来进行实验研究。应使该地平面与任何走线的间距保持为电解质距离的 3 至 5 倍。
16. 如果端口串扰是个问题,则可以使用相同的技术来分离不同的以太网端口。可以在以太网通道之间插入地平面。两个通道之间的间隔距离必须尽可能宽。同样,必须使该地平面与任何走线的间距保持为电解质距离的 3至 5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