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接地电阻测试仪综合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楼主(2025-09-26):
一、接地电阻测试的目标与基本概念
接地电阻(或接地阻抗)是指接地装置与大地之间阻碍电流流入土壤的电阻(复杂场合应考虑电感、电容等综合阻抗)。工程上常关注:安全保护接地(保护人体安全)、工作接地(设备正常工作)、防雷接地与大电流接地(如避雷、接地网)。不同用途的允许阻值不同(工程上常见:安全保护/交流工作接地常要求≤4Ω;计算机/机房共用接地宜≤1Ω;独立防雷接地常要求≤10Ω,但具体标准应参照工程性质与现行规范)。
二、接地电阻测试仪的基本组成与功能模块
现代接地电阻测试仪(含便携式与在线监测装置)在结构上通常由以下模块组成:
测试源/激励单元
产生用于测量的测试电流或电压(传统手摇式/便携式为交流低频或直流脉冲;现代仪器可产生可控频率的低电流交流或高频脉冲以模拟雷电冲击响应)。典型试验电流范围:几mA 到数百mA(在线仪器常见 5–200 mA)。
电压采样与电流采样单元
用于同时采集注入电流与被测回路电压,从而按 Ohm 法则 R=U/I 计算接地阻抗/电阻。
测量与信号处理单元
包括模数转换、滤波、数字信号处理(DSP),对于高频/脉冲响应的仪器有多点频率采样与谐波分析能力。
显示与人机界面
液晶/彩屏显示测量值、曲线、历史记录、报警阈值配置等。
辅助极与接线附件(便携式传统测量)
电流极(C)、电压极(P,或称潜极)与被测接地体(E)之间的测试导线;常见长度:5m、20m、40m等用于现场布极。传统三极/四极测法均需辅助极。
钳形(非接触)测量单元(如钳形接地电阻仪)
钳口含电流线圈与电压线圈,允许在不拆分接地体(不需打辅助极、不需断开接地线)的条件下测量回路电阻,非常适合现场快速巡检与长导体(钢筋、接地线)测量。
通信与存储模块(在线监测仪)
支持 NB-IoT、2G/4G、LoRa、以太网或本地 RS485/Modbus,具备历史数据存储、云/平台上传、阈值报警与远程配置功能。
电源
便携仪多用内置锂电池或手摇发电;在线监测通常市电供电 + 备电/太阳能+电池设计以确保连续监测。
三、地凯防雷接地电阻测试仪的主要类型与测量原理
按用途与测量原理,可把仪器分为若干类,每类适用场景与优缺点如下。
1. 手摇/便携式“摇表”(传统电压—电流法)
原理:通过内置发电机产生低频交流,使用辅助极(电流极、潜极)按三点或四点法(Fall-of-Potential)测量。
特点:结构简单、适合野外与无外电源场合;但需打辅助极且测量受周边地网影响,耗时。常用于一次性实验或小型工程。
2. 电压—电流台式/便携式接地电阻表(四线法)
原理:使用独立电流和电位采样,四线测量能减少接线误差,精度较高。
典型参数:量程可从 0.01Ω 到数千 Ω,精度通常 0.5%–5% 视型号而定。
3. 钳形接地电阻仪(钳表)
原理:利用钳口的电流线圈在被测导体上感应测量,测量回路电阻或多个回路并解算单点接地阻值。
优势:不需拆除接地线或打辅助电极,现场快速测量,适合通信基站、配电柜、接地线回路巡检。适用于难以脱离系统的接地体。注意:在复杂网路(多并联回路)时需谨慎解释结果。
4. 电桥式/比率计/接地电阻电桥
原理:以电桥原理测低阻(适合极低电阻测量、深接地桩或接地网单元)。高精度实验室或工程点位更常用。
5. 土壤电阻率测量仪(文纳法/四极法 Wenner)
用途:用于地质/土壤电阻率测定,为接地设计(深埋接地体、深井接地等)提供土壤参数。典型测试电流与电压测量、间距调节后计算电阻率(Ω·m)。
6. 高频/脉冲接地阻抗测试仪
原理与用途:用高频或脉冲激励测试接地装置对瞬态雷电冲击(微秒级、高频分量)的响应(高频等电位过渡电阻)。该类仪器用于评价接地系统对雷击脉冲的真实响应,补充传统工频测量的不足。部分在线系统支持多频点(例如 10 Hz–1 MHz)测量以反映高频性能
7. 接地电阻在线监测仪(固定式)
特征:固定安装在接地网节点或接地线处,定时或按规则自动测量并上传数据(支持远程报警)。测量可以是工频法、变频法或高频法,量程、分辨率与精度按具体型号而异(示例:测试电流 5–200 mA、量程 0–655Ω、分辨率 0.001Ω、精度 ≤5%)。
四、常见测量方法(工程操作要点)
三点/四点(Fall-of-Potential)法(传统最可靠)
布设:E(被测接地体)、P(电位探针)与C(电流探针)按规定距离打入土中(例如 C 在被测点外 L 倍距离,一般按规范或经验一式布设,不同场地做距离扫描以找稳定平台)。
要求:测量前清除附近干扰接地、保持探针和地网接触良好。适用于独立接地体测试。
钳形测量法(快速巡检)
将钳口绕被测接地导体一周,读取回路电阻或通过多点测量程序解算出目标阻值。适合不便断开的接地线路与钢筋接地。
土壤电阻率(Wenner)法
用于接地设计,按等间距插入四个电极测量并计算土壤电阻率(Ω·m)。
在线/定时测量
固定式探头与电子开关在既定时间段注入小电流、采样并上传。为避免被雷击或过电压损坏,许多设备在非测量期间与地网断开或加保护电路。
五、地凯防雷工程行业应用与部署解决方案
下列为若干行业的典型接地测试与监测方案要点,包含仪器类型推荐、测量频率、告警阈值及实施细节。
1. 变电站与电力设施(高压/超高压)
目标:保证接地网能承受短路/雷电大电流,控制地电位升高(GPR)与保护人员安全。
接地阻值目标:变电站大电流接地系统常依据大电流经验公式 R ≤ 2000 / I(I 为设定接地电流峰值 A);工程实践中,对于主变/电抗器基础/接地网设计往往要求单元非常低(例如 ≤0.5–1Ω 级别,视系统短路电流与土壤条件而定)。小电流工况(低压)常要求 ≤4Ω
仪器:四线台式接地电阻表 + 土壤电阻率仪;在线监测单元布设在若干关键节点(接地网分区节点、变压器中性点)。
测频:常规工频测量年度或半年度检测;在线系统建议 1 次/日 或遇雷击后自动触发测量并上传。
通信:变电站可用光纤/以太网直接连 SCADA,在线仪表建议支持 Modbus/IEC61850。
保护:在线设备需增加避雷及浪涌保护,且测量电路应具备过压旁路设计。
2. 输电线路杆塔与风电/光伏场站
目标:杆塔/机组接地低阻、雷电防护有效,风电塔桩接地及汇流箱安全。
方案:
现场首检用钳形接地仪对线路接地线与接地极串联值巡检(不拆线)。
对关键点(塔基、机舱)做四点测量验证并记录。
在线监测安装在汇流箱/塔基接地节点(NB-IoT 或 LoRaWAN 上报),测量周期可设为 1 次/日,遇雷击自动触发频繁测量(立即、1h、24h)。
3. 通信基站与机房(数据中心)
目标:确保信号设备、电源系统与防雷接地达到低阻与低等电位差。机房常要求接地电阻 ≤1Ω(共用接地)。通信基站地网多要求 ≤5Ω 或 ≤10Ω(按雷暴日数地区调整)。
部署:
基站定期用钳形仪巡检并以四点法抽查;机房对关键等电位体布置在线监测(测量分辨率 0.001Ω,阈值报警 1Ω/4Ω 等)。
在线监测应与机房 BMS/IDC 管理平台对接,提供历史曲线与告警邮件/短信。
4. 铁路、轨道交通与机场
目标:保障信号、通信、供电系统的接地连续性与等电位,避免列车地回路干扰与信号误动作。
方案:接地网分区并在每个分区设置在线监测点;钳形巡检用于轨道与接地线快速检测;在线装置与中央监控平台联动,实现巡检替代与预警。测量周期:关键节点 1 次/日,非关键 1 次/周。
5 建筑物/民用/机房(一般工程)
常规值:交流工作接地/安全保护接地一般要求 ≤4Ω;机房/重要电子系统建议 ≤1Ω(共用接地体)。
部署建议:竣工验收使用四点法系统性检测并记录;长期运行采用分点在线监测或定期便携式抽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