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ADC芯片ADS1262测试记录总结和分享

楼主(2025-09-26):
测试, , 分享,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近使用ADC芯片ADS1262在做一些数据测试和调试,前前后后也测试了不少数据,今天就与大家分享一下测试记录的总结。
一、 ADC芯片ADS1262的相关寄存器配置和数据测试记录
主要寄存器包括:
1、POWER寄存器;
2、INTERFACE寄存器;
3、MODE0寄存器;
4、MODE1寄存器;
5、MODE2寄存器;
6、INPMUX寄存器;
测试结果请参考文档:

二、 ADC芯片ADS1262的相关功能验证和数据测试记录
主要包括:
1、斩波模式关闭时,采集数据偏大的原因分析;
主要原因:软件代码配置错误导致(RDRY信号的中断触发方式应为下降沿触发,而不是上升沿触发);
2、DELAY配置及测试;
只有在斩波模式打开的情况下,MODE0寄存器的DELAY配置才会生效,此时DELAY时间会体现在ADC芯片的DRDY引脚的输出波形上,即:
此时ADC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是 DELAY时间+tD(STDR)时间
其中tD(STDR)为不同滤波模式不同数据速率下的转换延迟时间,如下图:
此时实际的采样率为:
在斩波模式关闭的情况下,DELAY配置不起作用,即此时ADC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就是MODE2寄存器的DR采样率。
此外,测试还发现:
在斩波模式关闭的情况下,实际采样率只受DR配置影响,无论滤波模式配置了什么;
从下面的滤波框图可以看出,ADC内部实际的滤波过程其实也不是像MODE1寄存器的FILTER配置里描述的那么单一:
3、GAIN配置为16或32时采样数据与理论不匹配的原因分析;
主要原因:不同GAIN对应的差分输入电压的FSR不一样,如下图:
比如GAIN为16时,差分输入电压FSR等于2.5/16=0.156V。
之前出现的测试现象,即是因为差分输入电压处于FSR临界点位置或超出FSR范围;

另外,回读的SPI数据里也有一个STATUS状态字节,里面有监控PGA报警状态的,比如配置放大器增益128,GAIN配置为32,回读的STATUS字节是79,即PGA位产生了告警。

三、 ADC芯片ADS1262的斩波模式功能的数据测试记录
主要包括以下不同的配置测试:
1、称重传感器空载,PGA增益配置1,DR采样率配置4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测试;
2、称重传感器空载,PGA增益配置1,DR采样率配置72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测试;
3、称重传感器空载,PGA增益配置4,DR采样率配置4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测试;
4、称重传感器空载,PGA增益配置8,DR采样率配置4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
5、称重传感器放置一杯水,PGA增益配置1,DR采样率配置4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测试;
6、称重传感器放置一个控制器,PGA增益配置1,DR采样率配置4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测试;
7、称重传感器空载,采集数据1000个点,PGA增益配置1,DR采样率配置400SPS,斩波模式关闭和打开的采样数据对比测试;
8、称重传感器空载,持续运行一个晚上,大概15小时左右,第二天早上发现数据变化有点大,采样数据有20多万个点,已在项目周会上讨论过,目前原因不明确,需要复现后在分析。

四、 ADC芯片ADS126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数据读取测试记录
考虑到后续可能会用上ADC芯片温度来做温度补偿操作等,所以研究了ADC芯片的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读取,并进行了对应的采样数据测试。

以下的温度数据没有包括温度计算公式中的25:
主要包括以下测试:
1、裸板冷启动,监控ADC芯片温度变化;
2、ADC芯片温度采样数据和称重传感器空载采样数据,分时采集;
3、ADC芯片温度采样数据和称重传感器空载采样数据,分时采集,运行一个晚上;
4、ADC芯片温度采样数据和称重传感器(放置一个控制器)采样数据,分时采集,运行一个晚上;
5、ADC芯片温度采样数据和称重传感器(放置一个控制器)采样数据,分时采集,运行半天,中间人为给芯片降温;
6、ADC芯片温度采样数据和称重传感器(放置一个控制器)采样数据,分时采集,运行期间通过电风扇间断性给芯片降温后再关闭风扇;

7、称重传感器采样数据升序排序后最大最小值的差值计算

五、 使用6位半仪器和ADC芯片采样数据的对比测试记录
主要包括6位半采集传感器输出电压,6位半采集放大器输出电压,ADC芯片采集放大器输出电压,
主要包括如下测试:

1确认了采样数据有时候抖动或偏差大的原因并非串口打印错误引起,实则实际数据存在波动
2、6位半仪器和ADC芯片采集放大器输出电压数据对比,6位半采样率5Hz(200ms),串口打印间隔200ms,运行一晚上,空载;
此次测试结果,两种方式的变化趋势一样,但6位半采集到的数据波动更小。
3、6位半仪器和ADC芯片采集放大器输出电压数据对比,运行一晚上,放置控制器;
此次测试结果,两种方式的变化趋势却不一样,有些奇怪。
4、6位半仪器采集传感器输出电压,ADC芯片正常采集,下午运行近3小时,空载;
综上,从所测数据来看:
1、传感器输出电压会出现抖动现象;
2、6位半采集的数据在准确度上比ADC芯片采集的要好;
3、ADC芯片采集到的数据波动确实不小;
4、其他的暂未发现明显规律。

六、 ADC芯片ADS1262的噪声性能解读和数据有效位数测试记录
1、ADC芯片输入噪声性能
根据芯片手册里面所描述的,输入噪声性能主要取决于以下配置:PGA增益,采样速率,滤波器模式和斩波模式;
使用尽可能高的增益可以获取较低的输入噪声;
较低的采样速率可以降低输入噪声;
滤波器模式阶数的增加,可以降低输入噪声;
启用斩波模式后,输入噪声可以降低1.4倍左右。

下图为所示条件下ADC芯片的输入噪声性能的部分数据,可以看出,增益越大,噪声越小。
2、ADC数据有效位数对比测试
根据芯片手册里面所描述的,不同配置下,ADC数据的实际有效位数(ENOB)是存在差别的,理论值即为32位;
以下进行了简单的对比测试,ADC配置如下:

采样速率 400SPS,增益 1,斩波 开启,滤波器模式 SINC1,即对应的ENOB为22.7位,近似用23位来计算;
进行了空载和放置一个物体的测试,数据如下:
从以上初测结果来看,不同的ENOB造成的实际差别似乎并不明显,通过以下的数据也可以进行分析:
实际有效位是23位,即无效数据位是9位,按照 (无效低9位ADC数据*2.5/0x7fffffff)*1000000即可得到低9位ADC数据对应的采样电压值,单位用uV表示;

采集数据如下图:
因为低9位数据最大值才0x1FF(511),而分母FSR值很大,得到对应的采样电压值最大才0.594882uV;

因此,对应我们这种应用场景,实际用上ENOB是否可以改善采样效果,有待评估。

七、 使用砝码进行理论重量和实测重量的对比测试记录

传感器输出电压和重量对应关系近似1uv/g,使用传感器输出电压反推实测重量;
使用6位半仪器采集传感器输出电压并统计和使用平均值进行计算:
所测数据如下所示:
不过以上的实测重量是在未校准称重传感器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我们用空载和1000g砝码进行校准,然后计算,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八、 使用100g砝码进行ADC芯片不同增益配置的测试,对比标准差和平均值
使用100g重量的砝码进行了ADC芯片不同增益配置的采样电压数据测试,主要看下数据处理后的标准差和平均值情况,具体如下:
不同增益配置时的测试环境基本一致(板子上电后开始采样),每隔100ms1次采集数据,取10次数据后去掉最小最大值,剩余8次取平均值作为一个有效点,即每隔1s打印一个有效点,总共输出了500多个有效点;

不同增益配置下500多个点求出的标准差和平均值数据如下表所示:
平均值电压数据如下图所示:

一篇较为详细的ADC芯片ADS1262测试记录总结,覆盖基础配置到复杂场景的多种测试验证,实验数据完整,测试流程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楼主:
@21小跑堂

楼主:
@21小跑堂
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楼主这测试很全啊,这曲线是自己抓的数据然后用表格做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测试很全啊,这曲线是自己抓的数据然后用表格做出来的吗?

是的呢,将日志数据拷贝到excel里然后生成曲线。

网友B:
这些测试数据很有价值,特别是关于增益配置和采样数据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测试数据很有价值,特别是关于增益配置和采样数据匹配的问题

是的,其实有时候实测数据与芯片手册所述的参数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

网友C:
这些测试结果对于我们设计ADC系统时的参考价值很大,尤其是关于噪声性能和数据有效位数的部分

网友D:
ADS1262的测试需覆盖从基础配置到复杂场景的全方位验证,尤其要关注其高精度特性与实际应用环境的匹配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测试结果对于我们设计ADC系统时的参考价值很大,尤其是关于噪声性能和数据有效位数的部分
...

是的,高精度应用时确实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ADC配置和性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262的测试需覆盖从基础配置到复杂场景的全方位验证,尤其要关注其高精度特性与实际应用环境的匹配度 ...

完全正确。

网友A(2025-10-31):
你这数据是用DMA传输的吗还是轮询读取的??想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数据是用DMA传输的吗还是轮询读取的??想参考一下

轮询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