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 使用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通过USB DFU下载固件的问题

楼主(2025-09-26):
download, MCU, , , ,

测试了3个不同的版本
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3.2

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3.5
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 V1.3.6
均不能正常识别到USB DFU设备。
怀疑是USB DFU驱动的问题,工具的根目录的driver/USB DF文件夹里,只有winxp|win7|win10的驱动,在win11计算机上尝试安装win7|win10两个目录下的驱动后,连接板子,均不能正确识别usb设备。
各位大侠,有没有通过USB成功烧录G45X系列程序的经验传授一下?

楼主:
破案了,上电时boot0没有拉高

怎么破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案了,上电时boot0没有拉高

学到了,boot0不拉高软件就不识别,下次自己用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