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相维也纳拓扑请教

楼主(2025-09-26):
请教各位坛友:

1. 三相维也纳拓扑, 两电平输出,其电感线圈在那个状态下的电压最高? 电压最高能到多少伏?
2. 电感线圈上流过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多谢!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522928707

网友A:
1, Vienna有好几种,你得说清楚是哪一种;
2,交流

找本书分析分析拓扑,这里不一定能问道准确的

https://www.ti.com/lit/ug/tiducj0b/tiducj0b.pdf#:~:text=The%20Vienna%20rectifier%20power%20topology%20is%20used%20in,offboard%20electric%20vehicle%20%28EV%29%20chargers%20and%20telecom%20rectifi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ienna有好几种,你得说清楚是哪一种;
2,交流

谢谢坛友的指点,我学习一下。

网友A:
https://www.ams-publications.ee.ethz.ch/uploads/tx_ethpublications/__APEC_2018_FINAL_last_110318.pdf

这个说的更好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