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USART在外部串口开始传输时停止接收

楼主(2025-09-26):
用STM32G0B1KC启动后外部串行数据开始传输时,代码运行正常并能解码USART1。但当外部传输(38400波特)在mcu启动过程中开始时,Rx中断在接收到第一个字符后便会挂起。

在接收器挂起后重启mcu,即使外部数据流仍在继续,通常也能恢复功能。

由于时序问题,调试起来很不顺利。整程序是用STMCubeIDE和HAL库开发。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听起来像是起始位对不上导致的,你可以试着在初始化完 USART 后丢弃一次接收缓冲里的内容。

网友B:
我之前在 G0 上遇到过类似问题,开机时外部设备已经在发数据,MCU 初始化慢了一步。最后是加了 IDLE 中断来恢复。

网友C:
要不要考虑在上电时给外部设备一个延时启动信号?避免 MCU 还没准备好就收数据。

网友D:
检查下是不是 RXNE 标志没清掉,导致后续中断被卡住了。

网友E:
如果外设数据不可控,可以在初始化 USART 后手动 reset 一下接收器,比如先关再开 UE 位。

网友F:
CubeIDE 生成的 HAL 有时候对错误中断处理不完整,你看下 ORE/FE/NE 这些错误标志是不是被忽略了。

网友G:
我用裸寄存器写过,在外部数据流持续的时候,需要先清一次 ORE 错误才能继续接收。

网友H:
也可以考虑 DMA 接收,用环形缓冲方式就不会因为起步时丢字节而挂死。

网友I:
调试的时候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RXD 和中断触发点,看是卡在第一帧还是错误中断。

网友J:
实在不行,可以在系统启动时人为丢弃前几个字节,等 MCU 和外设“同步”后再进入正式接收。

网友K:
ORE标志位未清除后续数据无法接收。

网友L: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与时序冲突

网友M:
启动过程中系统时钟、外设时钟未完全稳定,若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接收中断被高优先级任务抢占,引发时序错乱。

网友N:
HAL库的HAL_UART_RxCpltCallback需等待RxXferCount归零才触发,若数据连续到来,可能因回调延迟导致缓冲区溢出。

网友O:
在USART初始化后,手动开启错误中断并清除ORE标志位

网友P:
强制清除ORE标志位

网友Q:
优化中断处理函数,直接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数据,避免依赖HAL库回调。

网友R:
调整中断优先级。

网友S:
在main()函数中,延迟启动USART接收以稳定系统时钟。

网友T:
建议用DMA替代中断数据流量较大

网友U:
必须开启错误中断清除ORE标志位。

网友V:
避免在中断中调用HAL库函数,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W:
启动时序优化可解决时钟不稳定导致的接收异常。

网友X:
波特率可能不匹配。

网友Y(2025-11-02):
在上电时给外部设备一个延时启动信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