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在将时钟从131KHz切换到32MHz时出现硬故障。

楼主(2025-09-27):
我将STM32L031用于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预期生命周期接近1年,所以我需要尽可能节省电池电量。打算在空闲时使用低功耗睡眠模式(我选择这个模式是因为我需要DMA用于UART,而UART始终开启,因为我通过UART接收数据)。此外,我有3个GPIO引脚上的输入中断。

基本上,当处于运行模式时,我希望控制器以32MHz运行。在退出低功耗模式后,我也想将频率切换到32MHz。

因此,在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时,我按照数据手册进行了如下操作:

关闭闪存。
将时钟配置为131kHz。
将电压调节器设置为低功耗模式。
清除SLEEPDEEP位(因为要进入睡眠模式)。
使用WFI进入低功耗模式。
但在退出低功耗模式时,遇到了硬故障。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_32MHz();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LPU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enter_low_power_sleep_mode();
          SystemClock_Config_32MHz();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enter_low_power_sleep_mode() 函数

void enter_low_power_sleep_mode(void)
{
        __HAL_FLASH_SLEEP_POWERDOWN_ENABLE();//switch off flash memory
        SystemClock_Config_131KHz();//configure clock for 131kHz
        SET_BIT(PWR->CR, PWR_CR_LPSDSR);
        CLEAR_BIT(SCB->SCR, SCB_SCR_SLEEPDEEP_Msk);//low power mode = sleep mode(clear deep sleep bit)
        __WFI();
}

将高速信号线布置在内层,远离敏感模拟迹线;添加接地屏蔽环路包围时钟区域

网友A:
STM32L0系列专为超低功耗设计,其模拟电路对电源噪声敏感

网友B:
在VDD引脚附近并联10μF陶瓷电容+100nF高频电容,抑制高频噪声;必要时添加超级电容应对突发电流

网友C:
若使用纽扣电池CR2032,其最大放电电流有限,可能无法满足32MHz下的稳定供电

网友D:
STM32L031无外部晶振引脚,仅支持内部RC振荡器。若强行切换至外部晶振而未正确初始化,会导致时钟失效

网友E:
该芯片的ADC模块必须使用HSI作为时钟源

网友F:
切换主频后未同步更新外设时钟分频比,导致外设访问超时或协议错误

网友G:
通过__HAL_RCC_GPIO_CLK_DISABLE()临时关闭无关模块,减少干扰

网友H:
电池供电设备常进入Stop/Standby模式以节能。若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直接跳频至32MHz,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 唤醒延迟过长导致看门狗超时;
  • 电压爬升速率慢于时钟启动速度,造成逻辑电平不稳定

网友I:
根据ST官方文档,当SYSCLK超过一定阈值时,必须插入额外的Flash等待周期以保证读写可靠性

网友J:
32MHz方波信号富含谐波成分,可能通过PCB走线辐射干扰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