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降低时钟频率,在退出时提高时钟频率?

楼主(2025-09-27):
使用STM32L031进行一个电池供电的项目。正常运行时使用32 MHz时钟。但如果在低功耗模式下使用相同时钟,电流消耗约为2.7mA。为了延长电池寿命,需要将电流消耗降至最低。我尝试将控制器频率降至2MHz,发现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消耗约为350uA。

我考虑在正常运行时使用32MHz,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将时钟频率降至2MHz,退出低功耗模式时再切换回32MHz。

请问如何实现这种高低时钟频率的切换操作?

网友A:
这个思路完全可行,L0系列支持在运行时切换系统时钟源。

网友B:
一般做法是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先切换到MSI或HSI低频,然后再进STOP或者SLEEP。

网友C:
退出时再把时钟切回HSI16或PLL,最后升到32MHz。

网友D:
CubeMX里可以直接生成切换代码,HAL库里有HAL_RCC_ClockConfig接口。

网友E:
对射频性能也有好处,封装内短引线可以减少寄生电感和电容。

网友F:
如果是DIY或者小批量开发,焊接可能麻烦,需要有专业贴片和回流设备。

网友G:
封装小意味着引脚间距也小,PCB设计布线要更精细。

网友H:
ST官方提供了参考设计和焊接指南,按指南操作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I:
相比QFN或者LQFP,WLCSP更利于可穿戴的柔性PCB设计。

网友J:
总体来说,对于追求小型化和舒适佩戴的产品,WLCSP是非常友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