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设计LDO不得不考虑的7个因素

楼主(2025-09-30):
传统的稳压器显然是不适合市场,因为对于一些特定的应用,输入和输出的压差过低就无法使用,这时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才诞生了,帮助我们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在此提醒大家在设计LDO时主要应考虑以下问题:

压差(Uin-Uout)压差是LDO的重要参数,它表示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位差,LDO的压差越小越好。但是当输入电压不能满足“最小压差”的要求时,LDO就无法正常工作。此时误差放大器会进入完全导通状态,使环路的增益变为零,对负载的稳压能力会变得很差,电源抑制比也大幅度降低。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LDO的参数表中可以有多个甚至多组压差数据,例如在轻载、中等负载、满载条件下压差的最小值、典型值和最大值。其中,典型值仅供设计时参考。最具有实际意义的应是满载条件下压差的最大值,该参数值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测得的。设计时应以此为依据,以便留出足够的余量,确保LDO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第二:为可靠起见,有时可按Uin=Uout+△U+lV的关系式来选择最低输入电压值。功率按1.5倍以上选择有点浪费(但加上20%-30%的余量一点不为过)。一般LDO的自损功耗为Pd_max=(Uin-Uout)*Iout。

第三:输入一输出压差并非固定值,它随输出电流的增加而增大,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最大输出电流最大输出电流是LDO的一个基本参数。通常,输出电流越大,LDO的价格越高。LDO必须能在最不利的工作条件下给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

输入电压要求输入电压必须大于额定输出电压与输入一输出压差之和,即Uin>Uout+△U。否则LDO将失去稳压功能,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而改变,此时Uout就等于输入电压减去调整管导通电阻(RON)与负载电流的乘积,即Uout=Uin-RONI0。

输出电压固定输出式LDO的外围电路简单,使用方便,并且能节省外部取样电阻分压器的成本和空间。其输出电压值在出厂时已趋于一致(仅限于通用电压),输出电压精度一般为±5%,这对于大多数应用已经足够了。新型LDO采用激光修正技术,精度指标可达±1%~±2%。特别需要注意产品说明书所给出精度指标的适用条件,例如是在室温下还是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是满载条件下还是在中等负载或空载条件下。可调输出式LDO允许在规定范围内连续调节输出电压。若将输出端与反馈端相连,使输出电压等于内部基准电压,则最低输出电压一般为1.2V左右。

输入电源类型输入电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流电源,另一种是交流电源。采用交流电时,首先要经过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器变成脉动直流电,然后给LDO提供输入电压,此时LDO的压差已不再是关键指标,因为通过增加电源变压器二次绕组的匝数,很容易提高LDO的输入电压,满足LDO对压差的需要。

静态电流静态电流是指在空载条件下或关断输出时,LDO内部流向地的总电流。静态电流越小,稳压器的功耗越低,在某些应用中,经常选择待机模式将输出关断,此时电池的使用寿命就取决于静态电流的大小。最近推出的新型LDO,静态电流可低至75~150μA,并且比普通LDO的稳压特性更好。需要强调的是LDO的静态电流不是一个固定值,它随负载电流的增大而增加。但VLDO的静态电流可近似认为是恒定值。

LDO的附加功能:

1.通/断控制功能允许用机械开关、门电路或单片机来关断LDO的输出,使之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亦称备用模式)。

2.输入电压反极性保护功能用来防止当输入电压极性接反时损坏LDO。

3.故障标记输出功能,当输出电压(或输入电压)低于规定阈值电压时,LDO能输出故障标记信号。微处理器在接收到此信号后,可及时完成数据存储等项工作。

4.瞬变电压保护功能,将LDO用于汽车电子设备时,需要对负载的瞬态变化(如突然卸载)进行保护。一旦输出端出现瞬变电压,立即将输出关断。等瞬变电压过去之后,又迅速恢复正常工作。

5.跟踪能力某些多路输出式LDO需要具有跟踪能力,其中一路或几路辅助输出电压能自动跟踪主输出电压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输出电压值,以减小各路输出之间的相对变化量。

6.排序,所谓排序,就是在多个稳压电源构成的电源系统中,使每个稳压电源的输出都能按照规定的顺序接通或关断。 在设计LDO时,如果能将以上七种因素都考虑在内,那么你所设计的LDO无疑是最佳的。输出纹波控制可通过改进C61的值来实现220uf、100uf等。

网友A:
封装与布局直接影响 LDO 的安装可行性与工作稳定性,需结合硬件设计需求选择。

网友B:
保护功能是 LDO 应对异常工况的 “安全屏障”,避免芯片烧毁或负载损坏。

网友C:
还以为是指设计LDO芯片呢

网友D:
LDO能适应输入电压波动,并稳定输出目标电压。

网友E:
DO自身产生的噪声,通常在μV级别,对敏感的模拟电路 至关重要。

网友F:
需大于电路最大需求电流,避免过载损坏。

网友G:
LDO是一个闭环反馈系统,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稳定性通常由输出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决定。

网友H: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差值,LDO在此差值下仍能维持稳定输出。

网友I:
高噪声LDO会干扰RF、音频或精密ADC/DAC的性能。

网友J:
压差随输出电流增加而增大,需根据满载条件选择参数。

网友K:
LDO能否在轻载至满载条件下正常工作。

网友B:
压差不足会导致稳压失效,输出电压随输入波动,电源抑制比(PSRR)下降。

网友L:
启用过流、过温、反接等保护功能

网友M:
实际输出电压与标称值的偏差 ,受温度漂移、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影响。

网友N:
输出端加滤波电容(10μF~100μF),优化瞬态响应。

网友O:
LDO自身消耗的电流 ,直接决定电池供电设备的续航。

网友P:
消耗的功率会全部转化为热量。如果功耗过大,LDO温度会急剧升高。
当结温超过LDO的“热关断”温度时,它会自动关闭以保护自己,导致系统重启或断电。
长期在高温下工作会大大降低LDO的可靠性。

网友Q:
LDO的数据手册是你最好的朋友。

网友R:
压差越小,在相同输出电流下,LDO自身的功耗 P = (Vin - Vout) * Iout 就越低,效率越高。

网友S:
固定输出式LDO的外围电路简单,使用方便,并且能节省外部取样电阻分压器的成本和空间。

网友T:
在轻载或待机模式下,静态电流对功耗影响显著

网友U:
压差越低,效率越高,尤其适用于低输入电压场景

网友V:
一个LDO的压差是300mV,要输出3.3V,那么输入电压至少需要3.6V。

网友W:
LDO必须能在最不利的工作条件下给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X:
某些多路输出式LDO需要具有跟踪能力,其中一路或几路辅助输出电压能自动跟踪主输出电压的变化。

网友Q:
输入电压低于阈值时禁止输出,避免LDO在低压下工作不稳定。

网友Y:
保护功能缺失可能导致系统损坏,附加功能可提升灵活性和可靠性。

网友Z:
LDO 能够正常工作的最小输入输出压差。

网友AA:
设计LDO必须综合考虑输入输出压差、最大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要求、输出电压精度、静态电流、封装散热能力及附加功能等7个关键因素。

网友AB:
LDO的压差越小越好,确保在低输入电压下仍能稳压

网友AC:
瞬态响应与环路稳定性

网友AD:
LDO可能不稳定,稳定主要看输出电容的ESR。

网友AE:
多路输出LDO中,辅助输出可跟踪主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AF:
通过外部信号关断LDO,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AG:
LD0芯片的设计涉及电源管理,与电机控制、传感器应用和电路布局密切相关。

网友AH:
确保电机电流不超过电路最大承受值,防止过载烧毁电路。

网友AI:
LDO(线性稳压器)对输入电压变化敏感,能维持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T:
LDO 的输出噪声直接影响敏感负载

网友AJ:
功耗与散热是LDO设计失败最常见的原因。

网友AK:
LD0系统可能不稳定,输出电容ESR影响稳定性。

网友H:
调节率差会导致输出电压波动,影响敏感电路 性能。

网友X:
静态电流是 LDO 自身工作消耗的电流,对电池供电设备尤为关键。

网友AL:
加电容能平滑电压变化,提高系统抗干扰能力。

网友AM:
检查热设计可行性, 计算结温是否超标

网友E:
评估负载电流需求 , 筛选Iout(max)达标的型号

网友M:
最大输出电流        决定LDO的负载能力

网友AN:
看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数据手册能帮你快速了解电路参数和操作细节。

网友AO:
压差小意味着电机能高效工作,适合电压低的环境。

网友AP:
LD0芯片与设计无关,可能是误会了标题。标题指的是单片机应用。

网友AQ:
压差是LDO的重要参数,表示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位差。LDO的压差越小越好。

网友AR:
这表示该设备具备电流、温度以及接反保护,确保使用安全。

网友AS:
LDO抑制输入电源噪声的能力,数值越高,抑制效果越好。

网友S:
输入输出压差

网友O:
过流保护:防止输出短路损坏LDO。
过温保护:高温时关断输出,避免热失控。
反极性保护:防止输入电压接反损坏电路。

网友AT:
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匹配

网友AU:
输入电压超限可能导致LDO损坏或性能下降。

网友L:
LDO的本质是一个可变电阻,它通过消耗多余的功率来稳定电压。

网友AV:
输入电压波动时可能进入非线性区,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AW:
在电池供电的系统中,当设备进入睡眠模式时,负载电流极小,此时LDO的静态电流就成了主要的耗电来源。一个高I_q的LDO会迅速耗尽电池电量。

网友F:
纹波抑制比是 LDO 抑制输入电压纹波,输出稳定电压的能力,单位为 dB,数值越高抑制效果越好。

网友F:
最大输出电流是LDO的一个基本参数。通常,输出电流越大,LDO的价格越高。

网友K:
输入/输出电压与压差
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先要确定的参数。

网友B:
输出电容的选择与稳定性

网友R:
如果输出电容的ESR不在数据手册规定的稳定范围内,LDO可能会在特定负载下发生振荡,输出不再是稳定的直流,而是带有大幅纹波的波形。

网友AX:
选择专为低噪声设计的LDO

网友M:
当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LDO进入线性调节区,此时压差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AY:
静态电流是 LDO 自身消耗的电流

网友AZ:
多电源系统中控制上电/断电顺序。

网友BA:
内置限流阈值需合理设置,避免误触发导致正常负载失效

网友BB:
提高系统鲁棒性,防止异常工况损坏芯片。

网友M:
静态电流越小,稳压器的功耗越低。在某些应用中,电池的使用寿命取决于静态电流的大小。

网友AC:
LDO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电流,直接影响功率处理能力。

网友AQ:
高静态电流会降低电池寿命,尤其在常开电路中。

网友BC:
和压差一样,I_Q也会随负载电流和温度变化,查看数据手册中的曲线图。

网友BD:
LDO的压差随输出电流和温度变化而变化,设计时应留有足够余量

网友M:
LDO需持续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直接影响器件选型和热设计。

网友BE:
压降不足会导致输出电压随负载增加而跌落;超载运行会缩短寿命甚至烧毁器件。

网友N:
压差越小,输入电压波动对输出的影响越小

网友AZ:
LDO 是线性稳压器,多余的电压会以热量形式消耗掉

楼主:
在输入端加TVS二极管抑制浪涌,输出端加肖特基二极管防反灌。

网友W:
PSRR 值越高,LDO 对输入噪声的抑制能力越强,输出越干净。

网友BF:
***不要只看LDO数据手册首页的标题参数,一定要深入到图表和应用笔记中去

网友BG:
实际应用中的输入电压,始终比输出电压高至少 1.2 倍的额定压差,避免负载变化时 LDO 进入非稳压状态。

网友BH:
分析噪声敏感度 , 选择高PSRR或低噪声型号

网友:
评估LDO的热阻和散热需求,避免高温降额。

网友BI:
输出电压纹波与噪声抑制

网友BJ:
输出电流越大,LDO价格越高,需平衡性能与成本。

网友A:
若输入电压超出芯片耐压范围,可能导致击穿;输出电压偏离负载需求则引发功能异常。

网友BK:
输入反接时,内部二极管或MOS管防止电流倒灌

楼主:
LDO能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

网友BL:
LDO 过热、压降增大、输出电压下跌

网友BM:
最大负载电流是 LDO 能稳定供电的最大输出电流,需匹配后端所有负载的总电流需求。

网友BN:
关键保护机

网友BO:
靠近LDO引脚放置,降低高频阻抗,推荐10μF陶瓷电容

网友BP:
当输入电压不能满足最小压差的要求时,LDO无法正常工作,误差放大器会进入完全导通状态,使环路的增益变为零,对负载的稳压能力会变得很差,电源抑制比也大幅度降低。

网友BQ:
静态电流

网友BR:
电流不足会导致输出电压跌落,甚至触发过流保护。

网友BS:
兼顾稳定性与瞬态响应,常用1μF陶瓷+10μF钽电容组合

网友BN:
采用交流电时,需要经过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器变成脉动直流电,然后给LDO提供输入电压。

网友BT:
确认保护机制完备性, 补充外部保护电路

网友BU(2025-10-30):
输入电压要求和输出电压固定这两个参数对于确保LDO正常工作至关重要

网友BV:
确保LDO在极端条件下也能稳定输出,以防电流不足影响负载。

网友AK:
PSRR值高表示LDO对噪声抑制好,输出端更纯净。

网友BW:
确保电机和传感器电流不超过电路最大承受值,以防过载导致损坏。

网友AD:
这是低 dropout(LDO)稳压器在保持输出稳定性的最小电压差距要求。

网友BX:
静态电流指电源在没有负载时的工作电流,对于依赖电池供电的单片机设备来说,这是衡量电源效率的重要参数。

网友BY:
电压范围要和单片机的I/O引脚兼容,以确保正常工作。

网友BZ:
输入电压要求和输出电压固定这两个因素也很关键,它们直接影响到LDO的稳定性和适用性。

网友CA:
输出电流大小影响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