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硬件原理图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楼主(2025-09-30):
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割;
b)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单点接地,数字地可以直接接机壳地(大地),机壳必须接大地;
c) 保证系统各模块资源不能冲突,例如:同一 I2C 总线上的设备地址不能相同,等等;
d) 阅读系统中所有芯片的手册(一般是设计参考手册),看它们的未用输入管脚是否需要做外部处理,如果需要一定要做相应处理,否则可能引起芯片内部振荡,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e) 在不增加硬件设计难度的情况下尽量保证软件开发方便,或者以小的硬件设计难度来换取更多方便、可靠、高效的软件设计,这点需要硬件设计人员懂得底层软件开发调试,要求较高;
f) 功耗问题;
g) 产品散热问题,可以在功耗和发热较大的芯片增加散热片或风扇,产品机箱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把机箱做成保温盒,电路板对“温室”是感冒的;还要考虑产品的安放位置,最好是放在空间比较大,空气流动畅通的位置,有利于热量散发出去;

网友A:
硬件原理图设计与硬件开发是电子工程的核心环节,其质量直接影响产品的 可靠性、稳定性、可制造性 及 成本。

网友B:
图纸规范、清晰、准确、易读,并符合实际应用需求。

网友C:
采用“输入→滤波→转换→去耦”分层设计

网友D:
防止浪涌损坏后级电路。

网友E:
需清晰表达电路功能、信号流向及关键参数。

网友F:
同类元件集中放置 ,减少交叉连线。

网友G:
功能模块清晰、信号线流向明确

网友D:
高热流密度区域添加过孔阵列,提升散热效率。

网友H:
严格按照产品需求文档 梳理电路模块

网友I:
清晰划分功能模块,提升可读性与可维护性

网友J:
控制走线长度,匹配阻抗,避免串扰。

网友K:
需添加ESD保护器件

网友L: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地线分离

网友M:
重要控制或信号线需标明流向及功能说明;高频信号采用差分走线或终端匹配技术,减少反射与串扰

网友N:
集成芯片需遵循 datasheet 推荐电路,尤其是电源滤波、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等,不随意省略关键器件

网友O:
ESD/过压保护、散热、安规设计不可妥协

网友P:
远离数字信号,采用单独地平面,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Q:
优先走内层,减少辐射;差分对等长

网友R:
添加电源、通信、错误状态指示灯,便于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S:
将电源电路、MCU最小系统、传感器接口分别设计为独立模块,通过端口连接。

网友T:
将电路按功能划分为独立模块

网友U:
保证等长、平行走线,且阻抗匹配,参考 datasheet 要求设计线宽与间距。

网友V:
优先选择性价比高、开发工具丰富、可扩展性强的CPU,并参考厂商提供的成熟参考设计进行验证

网友W:
建议在设计过程中始终遵循上述原则,尤其是电源分割、未用管脚处理和参考设计验证。

网友X:
明确电路功能模块和性能指标要求

网友Y:
远离电源和低频信号。

网友Z:
模块间用虚线或文字标注边界。

网友L:
靠近电源和晶振,减少时钟信号干扰。

网友P:
控制阻抗、回流路径,减少干扰

网友AA:
远离电源和开关信号,避免平行走线。

网友AB:
模拟电源(AVDD)与数字电源(DVDD)分开,通过磁珠或0Ω电阻隔离。

网友AC:
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和电阻

网友:
高速信号线串联阻容(RC)滤波,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AD:
添加滤波电容(0.1μF+10μF),使用磁珠隔离电源噪声。

网友AE:
电池或适配器接口需加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U:
清晰的原理图标注、版本控制、测试文档是团队协作的基础。

网友C:
从功能模块、性能指标到环境条件 全面梳理需求,形成清晰的设计方案

网友AF:
原理图不仅是给EDA软件看的,更是给人看的。它必须是一份清晰、无歧义的工程文档。

网友AG:
电路按功能划分为独立模块 ,用总线或端口连接,便于复用和调试。

网友AH:
多层板中,优先分配完整地平面,减少地回路面积。

网友AI:
单点接地是避免地回路干扰的好方法,数字地接机壳地也是常见的做法。

网友AJ:
将复杂的系统按功能划分为独立的模块,如电源模块、MCU核心模块、传感器接口模块、通信模块等。

网友AK:
高频电路 需单独划分地平面,减少干扰。

网友T: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需分开供电;数字地与模拟地单点连接,避免相互干扰,且数字地可直接接机壳地

网友AL:
长距离信号线采用同轴电缆或双绞线。

网友AM:
需远离敏感元件,避免热传导影响精度。

楼主:
性价比高、易开发、可扩展性好

网友AN(2025-10-30):
确实,模块资源冲突会导致系统不稳定,这一点在设计时必须注意。

网友AO:
合理划分模块,使代码更易读维护,效率更高。

网友AP:
要在电路中减少干扰,可以通过控制阻抗和回流路径来实现,比如使用滤波电容和地线设计。

网友AQ:
模块布局合理,信号走线直观。

网友AR:
内层线路走法可以减少电磁干扰,差分线长度一致则信号同步,避免误差。

网友AS:
模拟和数字电源分开供电,隔离它们可以减少干扰,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T:
使用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或限流电阻保护电路,降低浪涌电流冲击。

网友AU:
保证功能实现、可靠性、可制造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V:
图纸规范清晰,便于理解和实际操作。

网友AW:
了解电路各部分功能,设定其性能标准。

网友AX:
设计时需查阅数据手册,确保线宽和间距符合阻抗匹配要求,保证信号传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