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的电源部分

楼主(2025-09-27):
请教各位,在多个vdd和vdda的情况下,我都是用同一个电源3.3v然后加电容,STM32手册里推荐vdd和vdda用同一个电源时vdd通过磁珠加电容给到vdda,如果我对adc精度要求不高是否可以不加磁珠?我图中的用法同一个电源直连可不可以呢?

网友A:
如果对ADC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尝试省略磁珠。

网友B:
ADC精度要求低,且电源噪声本身较小的条件下可以考虑

网友C:
推荐预留磁珠位置,初期用 0Ω 电阻或直接短接,后续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