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WV Viewer 的调试配置呈灰色无法点击。

楼主(2025-09-27):
已经设置了 SWV Viewer,但无法配置调试配置,因为该选项是灰色的(如图所示),随后 SWV Viewer 中的配置选项也没有出现。
芯片型号 STM32G0xx是否支持此功能?或者为什么该选项是灰色的?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A:
芯片可能不支持SWV功能吧

网友B:
调试器或IDE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 SWV 选项被禁用。

网友C:
STM32G0系列部分型号支持SWV吧。。

网友D:
如果系统时钟未正确配置,SWV 可能无法工作。

网友E:
SWO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用 ST-Link V2/V2-1 或 J-Link

网友F:
在STM32CubeIDE中启用 SWV

网友G:
系统时钟是否已正确初始化。

网友H:
检查时钟树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用J-Link替代ST-Link看看。

网友J:
J-Link对SWV 的支持更稳定。

网友K:
芯片是否支持 ITM?

网友L:
更新一下STM32CubeIDE 和调试器固件

网友M:
建议检查 STM32G071RB 参考手册。

网友N:
SWV配置呈灰色可能是由于调试器不支持、SWO未连接或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O(2026-02-04):
多因芯片 ITM 支持、调试器 / IDE 配置、SWO 引脚连接、时钟与固件 / 版本不匹配等导致,按 “先软件配置→再硬件链路→最后系统与固件” 的顺序排查,可快速恢复配置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