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启动时调试问题。

楼主(2025-09-27):
我使用STM32L4R9ZI,通过STM32CubeIde 和STLINK下载编程。每当我启动调试时,总是收到此消息:
"Break at address "0x1fff163e"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应用程序代码无法启动,就好像死在某个地方。
我重启后,调试就能正常启动。
这种情况可重复出现。如果没有调试器,应用程序启动时则不会发生此问题。
每次我启动调试时,IDE 都会打开项目的一个或多个 .c 文件,例如 usart.c、task.c 等。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个提示一般是跑到系统存储区去了,调试器没找到有效代码地址。

网友B:
CubeIDE里可以把Debug设置成“Connect under reset”,这样连接更稳定。

网友C:
有时候是因为程序刚启动就进了低功耗模式,导致调试器丢失控制。

网友D:
确认一下启动文件里Vector Table地址和Flash基地址是不是对的。

网友E:
如果用HAL库,可以结合printf在调试串口打印堆剩余空间。

网友F:
CubeIDE的Memory视图可以直接查看RAM使用情况,也能看到堆的分配情况。

网友G:
对于裸机应用,也可以用堆管理器替代标准库malloc/free,带统计功能。

网友H:
FreeRTOS环境下就更方便,用xPortGetFreeHeapSize()和xPortGetMinimumEverFreeHeapSize()监控。

网友I:
要注意堆溢出,裸机下容易导致HardFault,要在调试阶段尽量统计最大占用。

网友J:
论坛里有人提供了GCC裸机堆监控小工具,直接拷到工程里用就行。

网友K:
调试器连接时芯片未正确复位?

网友L:
调试器可能未正确复位芯片,导致程序计数器指向无效地址。

网友M:
调试监控代码干扰?

网友N:
中断向量表可能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O:
ST-Link 可能未正确配置,导致连接时芯片状态不稳定。

网友N:
调试时电源或时钟不稳定,导致芯片执行异常。

网友P:
手动复位芯片

网友Q:
降低优化级别,启用完整的调试信息。

网友R:
禁用调试监控模式

网友S:
更新 ST-Link 固件

网友T:
关闭 IDE 的自动打开源文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