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的UID

楼主(2025-09-27):
如题,求助有关这个芯片的UID,用户手册就简单几行字说有96位的UID,后面就没下文了。SDK更是简漏,寄存器都没搜到。

网友A:
只是一段地址。
自己写一个也是无妨的

网友B:
每个芯片都有唯一的UID信息,要读取UID,主要就是要知道它的起始存储地址,可以咨询一下论坛的极海技术支持@Gfan

网友C:
知道地址直接读取就行了。

网友D:
感谢上面大佬们的回复,参考对应的基地址,直接读取即可~
小海另外补充,寄存器与地址映射关系基地址在极海的数据手册里面有提供哈,方便工程师们直接访问这些物理寄存器。就不需要在sdk的头文件里计算了

网友E:
uint32_t XY = HAL_GetUIDw0(), LOT24_WAF8_NUM = HAL_GetUIDw1(),LOT_NUM = HAL_GetUIDw2();

ST 提供函数读。APM 没准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段地址。
自己写一个也是无妨的

感谢,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地址直接读取就行了。

感谢资料,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上面大佬们的回复,参考对应的基地址,直接读取即可~

小海另外补充,寄存器与地址映射关系基地址在极 ...

感谢版主指导,已搞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指导,已搞好了

好咧~解决就好,后续有问题随时提问哈

网友F:
使用结构体把那段地址的内容都映射出来会方便的多

网友G:
定义数据结构,通过指针指向地址。
回读数据结构的方法更直观,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