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 移植官方USB HID,发现产品通不过振动测试

楼主(2025-09-27):
GD32F303CCT6 移植官方USB HID,发现产品通不过振动测试USB在振动一定强度USB无法识别,这是单片机本身的原因吗?

网友:
把USB线焊接上去试试

网友A:
一般由于连接件松动造成

网友B:
软硬件的都有责任。软件应当搞定。接插件换不起

网友C:
振动还能软件搞定?

网友D:
无法通过振动测试,一般要优先重点关注一下硬件和结构方面。

网友E:
一切甩锅个软件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G:
USB接口焊接有问题。

网友H:
GD32F303的时钟在振动时抖动可能过大

网友I:
振动可能影响电源去耦,导致 USB 模块供电波动。

网友J:
GD32F303 的USB引脚驱动强度配置不当可能在振动时信号质量下降。

网友K:
中断响应延迟?

网友L:
缓冲区溢出?

网友M:
未清除错误标志USB 主机可能断开连接。

网友N:
相比STM32,GD32 的 USB 外设可能在抗干扰设计上存在差异,需通过固件补偿。

网友O:
用放大镜或 X-Ray 检查焊点有无虚焊。

网友P:
提升USB中断优先级,避免被其他任务抢占。

网友Q:
用DMA传输减少CPU负载

网友R:
用外部晶振

网友F:
焊接、PCB 布线、ESD 保护是振动测试失败的最常见原因。

网友S:
电路板加个弹簧缓冲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