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printf 格式化一个 uint64_t 变量,结果有问题

楼主(2025-09-27):
%llu 打印为 "lu"(只有字符,没有数字)是否需要调用特殊库?比如像浮点数那样?

if (constx8 == 0) // calculate constants one time.
        {
                uint64_t num = (((uint64_t)(((uint32_t)(R21 + R22))) * VREFINT_CAL_VREF) * (*VREFINT_CAL_ADDR)) << 8;
                uint32_t denom = (uint32_t)4095 * R22;
                constx8 = (uint32_t)(num / denom);  // 8 times actual value.
                if (isDebug(DEBUG_encoder_voltage_calc))
                {
                        char buf[150];
                        sprintf(buf,"Const calc: num: %llu, denom: %lu, constx8: %lu\r\n", num, denom, constx8);
                        print_debug_str(buf);
                }
        }

打印结果为"Const calc: num: lu, denom: 2454134784, constx8: 2646"

网友A(2025-10-29):
格式说明符%llu在当前的编译器/库环境中不被支持,需要使用PRIu64宏。

网友B:
标准库链接问题,可能需要特定的编译选项或链接库。

网友C:
可能是变量类型不匹配或输出函数的问题。

网友D:
检查编译选项是否启用了对大整数的支持。

网友E:
可能链接了不正确的标准库。

网友F:
用<inttypes.h>的跨平台宏

网友G:
检查num的计算是否可能超过uint64_t范围

网友H:
用PRIu64宏和启用C99标准

网友I:
升级ARM GCC至最新

网友J:
硬件寄存器访问是否正确

网友K:
是否存在其他代码干扰如中断修改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