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最近升级ATlink到3.0很卡有没有?

楼主(2025-09-27):
最近ATlink升级到了3.0,点“连接”要4-5秒才能连上,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换台电脑再试试?

网友B:
之前申请了一套ATlink,一直没用过,还是习惯用Jlink。

网友C:
可能是新版本还在优化中,可以试着重启路由器或者检查一下网络设置。

网友D:
是不是软件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