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芯源的直接内存访问(DMA)技术

楼主:
芯片内置 DMA 控制器,4 条独立通道,外设和存储器之间、外设和外设之间、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

据传输。
每个 DMA 通道都通过专用的硬件连接 DMA 请求,并支持独立的软件触发,支持 DMA 自动重传。
软件可单独配置每个通道的传输方向和数据长度。

网友A(2025-10-09):
DMA技术现在还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B:
每个 DMA 通道都通过专用的硬件连接 DMA 请求

网友C:
支持 DMA 自动重传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D:
每个 DMA 通道都通过专用的硬件连接 DMA 请求,并支持独立的软件触发,支持 DMA 自动重传。

网友E:
4条独立通道的设计很灵活,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数据传输任务,这对于多任务处理系统来说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