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ZG运行即进入Hardfault

楼主(2025-09-27):
在执行FLASH TEST时遇到了进入Hardfault问题,我调用了OPTIONAL BYTE CONFIG。在main.c中调用时工作正常,但当进行调试时,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void)函数。重启后,仍然出现相同的故障。

网友A:
可能是选项字节配置冲突

网友B:
TCM_AXI_SHARED 可能配置了非法地址或大小,导致总线错误。

网友C:
调试时,ST-Link 可能尝试访问被修改的内存区域,若配置错误,会触发 HardFault。

网友D:
修改选项字节后,必须执行 Flash 复位或系统复位使配置生效。

网友E:
在调试配置中,禁用 ST-Link 对选项字节的自动读取

网友F:
检查TCM_AXI_SHARED 的合法性,避免地址冲突。

网友G:
修改选项字节后必须复位

网友H:
项目中是否其他地方修改了内存映射

网友I:
HardFault 时的 CFSR/HFSR 寄存器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