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STM32CubeIDE中创建lib文件

楼主(2025-09-27):
可以在STM32CubeIDE中创建一个lib文件吗?
我想 类似于在Keil中创建.lib文件那样来创建库文件。
这样就可以在不同项目中调用现有的程序
请问在STM32CubeIDE中如何操作?

网友A:
在CubeIDE里没有.lib这种格式,更多是生成.a静态库文件来复用代码。

网友B:
你可以新建一个Static Library项目,把公共代码放进去,编译后会得到.a文件。

网友C:
然后在其他项目里,把生成的.a文件加到Linker里,同时包含头文件路径就能用了。

网友D:
这种方式跟Keil的.lib效果差不多,都是静态链接。

网友E:
记得切换时钟前要先关掉PLL,不然可能卡死。

网友F:
我以前在L031上做过,2MHz下STOP电流基本可以到几微安。

网友G:
时钟切换的时候要注意Flash的延时设置,频率低时延时要小,高频时要加大。

网友H:
如果项目里用到外设(比如UART),切换时钟后波特率可能要重新配置。

网友I:
也可以考虑用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降低电压范围进一步省电。

网友J:
要稳定切换,最好在中断里或者状态机里做,不要直接裸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