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CubeIDE中是否有周期计数器查看器?

楼主(2025-09-27):
在Keil中,当调试带有DWT的设备时,有一个窗口显示已用周期数。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每行代码消耗的周期数。

在CubeIDE中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我们能有像MCUXpresso这样的功能就很实用。

网友A:
这个功能Keil确实方便,CubeIDE里没有完全一样的窗口。

网友B:
CubeIDE可以手动开启DWT计数器,在代码里读寄存器CYCCNT实现周期统计。

网友C:
在调试配置里把 SWV Trace 打开,就能用 ITM + DWT 做代码性能分析。

网友D:
Tracealyzer 这种外部工具也能结合CubeIDE用,比自带的统计更强大。

网友E:
我之前在L4上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优化等级O2导致的,改成O0就好了。

网友F:
ST-Link固件也要更新到最新版本,不然容易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G:
你可以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勾选“Set program counter at reset”,避免跑飞。

网友H:
如果仅仅是第一次连不上,多点几次“resume”看看是不是能进去。

网友I:
实在不行,可以在代码开头加个小延时,让调试器有时间接管。

网友J:
论坛上很多人建议直接用CubeProgrammer擦除再重新下载,调试会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