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STM32F373CCT上改变PA0引脚的电平会导致SDADC输入(PB0和PE9)出现峰值

楼主(2025-09-27):
在STM32F373CCT上改变PA0引脚的电平会导致SDADC输入(PB0和PE9)出现峰值。

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VREF引脚接入稳定的电压电平。

PA0引脚并未物理连接到任何设备或导线。

网友A:
这个情况挺奇怪的,PA0切换电平的时候可能在内部产生耦合,影响到了SDADC。

网友B:
SDADC对噪声比较敏感,哪怕是相邻引脚的数字切换也可能带来干扰。

网友C:
可以试着在PB0和PE9前面加点RC滤波,看看是不是能把峰值抹掉。

网友D:
楼主确认下是不是模拟输入管脚配置正确,没有被误配置成复用功能。

网友E:
我试过用DWT->CYCCNT包一段函数,调试时直接看耗时,效果还行。

网友F:
如果你只是想大概估算,也可以用 HAL_GetTick 配合SysTick,但精度不如CYCCNT。

网友G:
STM32F2系列支持DWT,所以完全能用硬件周期计数,不用额外加定时器。

网友H:
在CubeIDE的 Debug 透视图里打开 SWV Profiler,能显示函数执行时间。

网友I:
MCUXpresso的 Code Profiling确实直观,CubeIDE只能手动组合DWT和SWV来实现类似效果。

网友J:
要注意STM32F2默认没开DWT,需要在调试初始化时手动启用一次,不然读不到值。

网友K:
引脚复用冲突?PA0引脚可能与其他外设(如定时器、串口)复用,改变其电平可能间接影响SDADC的时钟或参考电压。

网友L:
电源噪声影响吗

网友M:
PA0、PB0、PE9引脚走线过长或未做隔离,可能导致信号耦合

网友N:
可能受到周围的电磁干扰

网友O:
采样时间不足吧?

网友P:
未正确配置SDADC为差分模式或单端模式,可能导致共模噪声干扰。

网友Q:
屏蔽PA0引脚电平切换时的中断

网友R:
建议启用SDADC校准。

网友S:
加电源滤波减少电源波动。

网友T:
PA0引脚电平切换通过电源噪声、电磁干扰或信号耦合影响SDAD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