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为STM32F469 创建新项目以查看终端日志

楼主(2025-09-27):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创建新项目(及配置)以查看终端日志。用STM32CubeIDE配置I2C引脚以使用BME/BMP280传感器,并在终端查看数据结果。

如何配置终端(UART或其他方式)以查看BME/BMP280的日志结果?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实用啊,我之前也想过在F469上跑BMP280,但没搞清楚串口日志怎么开。

网友B:
STM32CubeIDE建项目很简单,主要是得在.ioc文件里把USART配置成异步模式。

网友C:
建议用USART1,默认映射到PA9/PA10,接个USB转串口就能看日志了。

网友D:
BMP280库网上有现成的,可以直接用HAL I2C驱动,不用自己写I2C时序。

网友E:
CubeIDE里自带的USART printf重定向挺方便,配置好syscalls就能直接用printf输出数据。

网友F:
如果不想折腾太多,可以用ST-Link Virtual COM Port,直接用ST-Link USB线就能看串口日志。

网友G:
终端推荐用串口助手或者CubeIDE自带的Terminal视图,波特率和你在USART里设的要一致。

网友H:
BMP280和BME280差不多,初始化后读寄存器数据,再用ST提供的计算公式转成温度压力。

网友I:
我是习惯在main里加一个小循环,每秒读一次传感器,然后printf出来,很直观。

网友J:
如果觉得CubeIDE的终端不好用,也可以用外部的工具,比如Tera Term,显示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