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25-09-28):
RISC-V MCU如何有效降低系统功耗?是不是跟ARM MCU的几种低功耗模式差不多的

网友A:
RISC-V MCU降低功耗需软硬件结合:硬件上选择低功耗型号,启用时钟门控和多种休眠模式;软件层面优化代码效率,频繁使用WFI指令进入休眠,并动态管理外设时钟开关。

网友B:
RISC-V MCU通过其精简指令集架构本身具备的低功耗特性,结合芯片级的电源管理技术(如休眠模式、时钟门控),以及软件层面的任务调度优化与外围设备动态功耗管理,实现系统功耗的有效降低。

网友C:
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具体型号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D(2025-11-12):
RISC-V的低功耗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这些模式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E:
刚好前几天刷到的干货分享一下
https://mp.weixin.qq.com/s/f-NCt6e0A3XVgYSlVb6J6g

网友F:
RISC-V MCU 和 ARM MCU 的低功耗核心思路一致,但在架构特性和实现细节上有差异,核心结论是:两者都靠 “低功耗模式 + 硬件优化 + 软件配合” 降功耗,模式逻辑相近但 RISC-V 有架构级灵活优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