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基于ESP32-S3(N4) IoT 开发板的串口通讯及语音播报

楼主(2025-09-28):
串口通信是开发板没有配置相应显示器件情况下,最基本的调试工具。
ESP32-S3(N4) IoT开发板上要要以Arduino IDE来实现串口通信功能,要比在其他开发环境下容易些,它只需几条简单的语句即可解决问题。
其测试的程序如下: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Serial.println(“ESP32-S3(N4) IoT”);
  delay(1000);
}
经程序的上传,其处理结果如图1所示,说明测试结果正常。

1 输出结果

使用串口通讯除了输出信息,能否发送字节数据以控制外部设备呢?
方法是使用数组及Serial.write()语句,其测试程序如下:
int myPins[] = {0x32, 0x34,0x38, 0x33,0x36};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int i;
  for (i = 0; i < 5; i = i + 1)
  {
      Serial.write(myPins[i]);
  }
  delay(1000);
}

至此,是否就可以通过串口来控制外设呢
此时还不行,因为当前开发板所使用的串口是以USB的方式来传送信息,它没有引出串口引脚可供使用,为此需要选取的串口引脚来使用。
这里选取UART0 来,其使用的引脚为GPIO43GPIO44,其中GPIO44作为RXD0GPIO43作为TXD0,见图2所示
2 串口引脚

对于MP3语音模块来说,要对其进行控制,就需将控制指令写入数组再予以发送。
实现播放控制的程序如下:
#include "HardwareSerial.h"

#define RxPin 44
#define TxPin 43
HardwareSerial Serialp(1);

void setup() {
   Serialp.begin(9600,SERIAL_8N1,RxPin,TxPin);
}

void loop() {
   int i;
   int cmd[10]={0X7E, 0xFF, 0x06, 0X0D, 00, 00, 00, 0xFE, 0xEE, 0XEF}; // play
   for (i = 0; i < 10; i = i + 1)
   {
        Serialp.write(cmd[i]);
   }
   delay(1000);
}

经程序的上传,其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3 测试结果
除了发送信息,串口输入信息也是很重要的,实现数据读取的语句为Serial.read();,其测试程序如图4所示。
4测试程序
经程序的上传,其测试结果图5所示。
5 测试结果